跟风装了个教学收音机套件

楼主(2019-06-18):
        近来不少坛友玩教学收音机套件,受他们的感染,我也想装一个玩玩.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大多数套件都有些共同的缺点,一是外观太不好看,土里土气,有的还特意在机壳上印上"教学收音机"字样,难看.二是机壳材料薄,粗糙.三是电路板焊盘密集,这样的电路板我焊接都感到吃力,真不知那些初次拿烙铁的学生有几个能焊接合格.四是内部空间狭小,想加以改进也很困难.五是电路设计多有些不合理或偷工减料.
        最近找到一个套件还比教符合我的要求.一是外观还行,机壳做工精致,二是电路板比较大,焊盘间距也比较大,焊接不吃力.三是标准程式超外差电路.四是内部空间大,想改造也方便,可玩性比较高.
未完待续,准备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级中放,低放,也多了一级,收台应该比较多

个人感觉,相比一般的3伏袖珍机,收台很多,灵敏度高,这得益于变频中放工作电压的提高。声音洪亮,不输厂制便携机,但是这个套件所配的喇叭灵敏度不高。我试用一个同样大的飞乐喇叭YD-65-0.25放音,感觉声音大了差不多一倍,音质也柔和清晰。用一个红星5寸(天津产YD-150-6251)放音,声音更大,而且低音也明显丰富一些。这说明喇叭也是很重要的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的这个套件应该不错,两级中放,两级低放,两变压器,带稳压管,大喇叭,比较全面了,如果变压器和磁 ...

我考虑下一步将磁棒改成100毫米以上的长磁棒,机壳内的空间是足够的.再用多股丝包线重新绕线圈,这样比起套件里的短磁棒加单股漆包线的线圈,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还能进一步提高.至于输入输出变压器,最好能都换成厂机用的正规产品。我对比试了一下,套件里的变压器铁芯很小,圈数也少,电感量是不足的。只要是质量好的变压器,输出功率和音质都有明显提高。请看套件里的变压器的线包和铁芯有多可怜。

楼主:
接上贴继续.(上图真麻烦)
        仔细分析电路图,决定对电路做如下改进:
1,电源改为6伏.原套件设计电源是3伏,其中,变频和中放的工作电压被两只4148二级管限制在约1.4伏,这么低的电压不利于高中频部分性能的提高.该机两个5号电池支架,切掉一个,正好可以放下一个四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且掉两个电池支架,还可以装进两节 18650锂电池.这样,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可大幅提高..高频中频部分的工作电压也可相应提高.
2,两只4148稳压二极管改成两只超高亮发光二极管.我选的是小型白发黄光二极管.其中一只焊在电路板上,另外一只用软线接出做刻度盘照明兼指示灯.每只发光管的电压约为2伏,两只串连后,高频中频部分的工作电压就提高到4伏.一举两得,是不是更合理?选择4伏电压还有一方面的考虑,改电源为6伏,一般单节5号碱性电池的放电电压降到1伏时,只要不漏液,电池仍能持续放电很久,这就是某电池厂家在广告中宣传的,"玩具用过的电池,别的电器还能用"的原因.四节电池都降为1伏,那就有4伏,这收音机还能用.物尽其用嘛.不仅如此,还可以用镍氢充电电池.四节镍氢电池的电压是4.8伏,正好.
3.检波级改为标准的锗二极管检波.三极管检波失真比二极管大,所以不用它.好在电路板上改动很方便.
4,输出变压器换成产品机上的拆机品,隔离绕组的.这个是决定功放性能的关键元件,
5,有几个低放的电容,原设计用的太大,造成音色混浊发闷,都改成103的.见图所标.所有的三极管偏置电阻都要调整后决定,不能用原来的值.低放推动管Q6的偏置电阻要改接到4伏稳压处.(我的试验,按原接法,当电源从6负降到4.5伏时,失真增大,声音嘶哑,改接后,当电源降到4伏时,音量有所减小,音质仍然很好.)
6,度盘照明指示灯的处理:该机调谐指针是软塑料伸缩式,调谐时度盘下黑黢黢的看不清。正好可用高亮发光二极管做照明和电源指示。方法是,在调谐指针滑槽的顶端从机壳内部钻一个孔,(小心不要将机壳面板钻透)将发光二极管横向插进孔中,使光线射向指针头部。将指针头部切成45度斜面,朝向度盘玻璃,当光线射向指针端部时,正好将光线向外反射,形成一个亮点。调谐时亮点随着移动,好看。
具体装调过程就不细述了,看图就能明白。效果不输厂机。

网友:
现在的套件塑料壳做工太差,元件都是微型的出不了效果

网友C:
这种收音机的电路比较特殊,有2级中放还用三极管检波(好像不是工作在三极管状态,当二极管用了)

网友A:
有两级中放,低放,也多了一级,收台应该比较多

网友:
求坛友推荐个好套件,

网友B:
楼主选的这个套件应该不错,两级中放,两级低放,两变压器,带稳压管,大喇叭,比较全面了,如果变压器和磁棒再大点质量好点,就是最完美的套件了,期待看效果

网友:
等最后的成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相比一般的3伏袖珍机,收台很多,灵敏度高,这得益于变频中放工作电压的提高。声音洪亮,不 ...

支持你“现在的套件大都偷工减料”的看法,尤其是教学用的套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下一步将磁棒改成100毫米以上的长磁棒,机壳内的空间是足够的.再用多股丝包线重新绕线圈,这样比起 ...

这么小的变压器,还想少几片,可恶的J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下一步将磁棒改成100毫米以上的长磁棒,机壳内的空间是足够的.再用多股丝包线重新绕线圈,这样比起 ...

这变压器 简直是上坟烧报纸- 糊弄鬼呢。

网友:
以前的音频变压器用的是 EI 芯,每层一个 E 片和一个 I 片交叉堆叠;
最近入手的音频变压器都是只有 E 芯,插出来就像 LZ 这样都是孔。

至于效果嘛,反正我是没听出差别(串接于音源和47耳放之间)

网友:
这么大的机壳用了这么小的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变压器,还想少几片,可恶的JS

        这变压器的铁芯还没插满,至少还要插入 3片才能插紧。现在的套件里变压器都是这样严重偷工减料的,看其外观和工艺水平,很可能都是出自同一个元件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你“现在的套件大都偷工减料”的看法,尤其是教学用的套件。

还有一些套件里的塑料喇叭也是水得不得了。看上去口径不算小,其实塑料边很宽,纸盆很小。后背看上去像是内磁喇叭,其实是个磁铁如5毛钱硬币大小的外磁喇叭。这样的东西只能算是个讯响器,做个电子门铃还凑合。

网友F:
OTL功放电路早已成熟,加之变压器偷工减料,建议楼主把功放电路改为OTL,群里几位老师新做的收音机都是OTL功放,彻底放弃音频变压器。

网友:
看了这个变压器真是无语了。应该追加评论、曝光一下.......

网友:
其实,就想买一个外壳。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把这个机器,改成独立本振的,让电路再上一个档次

网友:
大家说,这类收音机,有没有可能,中周也是偷工减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上贴继续.(上图真麻烦)
        仔细分析电路图,决定对电路做如下改进:
1,电源改为6伏.原套件设计电源 ...

楼主,把前三级的集电极接到6V电源上效果会更好,(有2V电压没用上)硅管的特性就是基级稳定后,集电极的电流也就相对稳定。我原来有一部  浦江207 全硅管收音机也是6V的,前4级的基级接在1.4V处,电池降到3V仍可工作,只是输出小了 些。网上可搜到浦江207 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前三级的集电极接到6V电源上效果会更好,(有2V电压没用上)硅管的特性就是基级稳定后,集电极的 ...

你说的前三级是指的变频和中放吧?那样接的话对电路板的改动就太大了,要切断几处铜箔,增加几根飞线,还要解决与低放级的隔离退偶问题,似乎不必要.事实上,变频和中放的工作电流都不大,动态范围比低放级要小的多,用4伏电压已经比原设计 1.4伏提高很多了.早期国产收音机中没有使用串连二极管稳压措施的,都是用阻容退偶, 6伏电压送到中放级也就是 4伏多一点,全国联合设计的机型,比如凯歌 4B15,海燕B321这些有代表性的 4.5伏机,送到中放的电压不高于4伏,这些机器的性能都很优秀。当然,如果可以不大改电路板,按你的建议试验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收音机的电路比较特殊,有2级中放还用三极管检波(好像不是工作在三极管状态,当二极管用了)

是当二极管用了,故而本机不能说是8管机,而是7管机。

网友:
问题是现在中波能收到几个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OTL功放电路早已成熟,加之变压器偷工减料,建议楼主把功放电路改为OTL,群里几位老师新做的收音机都是OTL ...

改成OTL电路当然也是可以的,直接用一片2822之类的集成电路更方便。那就与“分离元件标准程式超外差收音机”相去更远了,也少了一些装机的乐趣。我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经典的电路,觉得它的可玩性比较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OTL电路当然也是可以的,直接用一片2822之类的集成电路更方便。那就与“分离元件标准程式超外差收音 ...

嗯,各有所好吧,本人对变压器耦合的收音机功放电路的确兴趣不高,喜欢分立电路,但肯定用OTL。

网友H:
这就是教学用的东东,能响起来就达目的啦,不能要求上档次的品质,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教学用的东东,能响起来就达目的啦,不能要求上档次的品质,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做出来能响就行,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响的,遇到喜欢把烙铁死命烫的,晶体管早就烫坏,根本不会响

网友:
质量有点不靠谱啊

网友:
外壳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9-09-03):
25元就这质量。质量不好的套件菜鸟做的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