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兵老师的中生代收音机试装响了

楼主(2019-06-18):
按北极兵老师的电路图,在面包板上插了一个中生代收音机,一次还真响了,只是有一几个电容,没有找到匹配的,390P用330p替换的,39P用33P替代的,串连1N4148四个二极管。只有三个串连了起来。

现在听起来,一个强台很响,很清。其他台找不到。
估计还是双联和天线磁棒天线这儿不行。

下面这步骤,因没有信号发生器,无法调试了,不知调幅波上下限怎么调出位置。
“4.调整频率范围。信号发生器输出525KHz调幅波到一磁性天线,把双连旋至低端,移动收音机磁性天线线圈位置,接收到该频率。再用1610KHz调幅波,双连旋至最高端,调整C6,接收到该频率。

再调试一下
下步打算用洞板焊接了

网友:
祝贺祝贺

楼主:
没有信号发生器,有什么土办法调出525KHz-1610KHz的上下限位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信号发生器,有什么土办法调出525KHz-1610KHz的上下限位置吗

若是只调覆盖,不是非要信号发生器的,用频率计也可以调得非常精准。

网友B:
磁棒忒短了,本来直放机灵敏度就低,信号大门还设置障碍,自然收台不多。覆盖可以找一个好的收音机对比,大概调一下已知台位置即可。

网友:
很有玩头,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忒短了,本来直放机灵敏度就低,信号大门还设置障碍,自然收台不多。覆盖可以找一个好的收音机对比,大 ...

换17cm的磁棒了,也是一个强台
还不知为啥,严重怀疑我的双联坏了

楼主:
双联是20p-160P间的。17cm磁棒线圈是470uH的,按这个计算出来的频率范围,可以覆盖525KHz-1610KHz大部分了,可是还是只有一个强台,甚至把双联去了,强台还依然很清楚,在做TA7642+TDA2822收音机时就出现过这问题,后来焊接好板后,最后收四个台,但现在做中生代又遇到了前面问题,只有一个强台。距离发射台五公里。
并且发现把C3电容去了,竟然这个强台还有声音
难道是面包上插元件有损耗引起的吗?焊接到板子上损耗是小很多,但也不至于其他台一个也没有吧

网友C:
感觉是7642没有调到状态。
先调OTL,工作正常后调7642
通过R5来调7642的工作点,到一定的程度,强台霸占频段的现象会得到明显的改善,选择性也会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之后再接入并调试WBR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7642没有调到状态。
先调OTL,工作正常后调7642
通过R5来调7642的工作点,到一定的程度,强台霸占 ...

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所以还不明白OTL和WBR是啥,只会对着电路图去接元件。
调7642是不是就是调整三个引脚上的电压,应调到多少合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若是只调覆盖,不是非要信号发生器的,用频率计也可以调得非常精准。

本振都没有,频率计没有地方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振都没有,频率计没有地方测啊

是的,哈哈...瞎指挥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所以还不明白OTL和WBR是啥,只会对着电路图去接元件。
调7642是不是就是调整三个 ...

我试做以及调试记录,希望可以对你有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607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做以及调试记录,希望可以对你有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0 ...

谢谢老师,我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学习研究一下

老师不敢当,也是菜鸟,恰好最近也做过,大家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做以及调试记录,希望可以对你有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0 ...

WRB:TA7642:OTL约为3:4:3  ,一直不理解这个比例是什么意思,请指点一下
是测电压吗,如果是,哪儿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WRB:TA7642:OTL约为3:4:3  ,一直不理解这个比例是什么意思,请指点一下
是测电压吗,如果是,哪儿 ...

是指这三部分电路对整机效果的占比。
WBR 是指 7642之前的那部分电路。
OTL 是指 7642之后的功放电路。
这个比例我的体会是,调整TA7642是重点,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比其他两部分要难,但是是调试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这三部分电路对整机效果的占比。
WBR 是指 7642之前的那部分电路。
OTL 是指 7642之后的功放电路。 ...

好的,我再慢慢调吧,这真是要下好大功夫的,要想调好真不容易,并且我是在面包板上插的,比在板子上焊接的,肯定损耗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慢慢调吧,这真是要下好大功夫的,要想调好真不容易,并且我是在面包板上插的,比在板子上焊接 ...

总体上,OTL功放要最先调,先把功放的中点电压调合适,正常工作就好了。
再把TA7642调好,7642可以调到的状态,个人感觉可以到没有强台覆盖整个频段的现象,且调台选择性好。
最后,前级的WBR电路,就是对7642总体效果的加成。
个人愚见:7642调到的效果,对整体效果是决定性的,是总体效果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上,OTL功放要最先调,先把功放的中点电压调合适,正常工作就好了。
再把TA7642调好,7642可以调到 ...

OTL功放并不耗时,把C10断开,直接把手机输出线接上R7后测试,功放很,很清楚很响亮。
费劲的地儿就是在7642这儿,调到强台不覆盖最难了。现在总是这一强台覆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