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风扇不会转,测了电压只有2V多一点,电源口有两个电容,其中一个电压只有2V...

楼主(2019-06-19):
请问USB风扇不会转,测了电压只有2V多一点,电源口有两个电容,其中一个电压只有2V,是哪里坏了吗

楼主:
靠近风扇电源接口的电容测量电压只有2V多,USB插口的电容电压是5V,但我换了一个电容还是一样电压

楼主:
然后我把风扇直接接到另外的USB线上,不经过PCB板,风扇就会转了,所以风扇是好的,坏的地方可能就是PCB板上的元器件,或是USB电源线,不知怎么查找

网友:
分段检测,应该不会很难吧。

网友:
这是一个风扇调节的电路板吗,请把电路板照清楚点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 usb hub 加一个风扇,风扇应该是直接从 usb 取电。。。看看从 usb 入口到风扇接口之间的线路

网友:
检查一下电位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L1短路一下试试,转了就更换或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