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家庭影院HT-XQ100开机30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9-06-19):
我的一台三星5.1家庭影院HT-XQ100,开机30分钟后自动关机。电路保护了
经检查机子上方发热很高,热得炀手,于是就拆开了。发现电源功率管热得历害
用的是5Q1565RF,散热片不大,而且这台机子设计上有问题,整个机身都是密封
在里面没法散热。怪不得这么炀。大家看看。

描述

描述

后面有一个小风扇,风力不大,而且是向外吹的,里面不提供风道
里面的热量怎么出得来呢?真没法子了。于就想增加散热片。
但是由于空间有限,不能搞得很大,好坏总是增加一点,全部搞好,
装好后试机,还是不行,但关机时间增加到45分钟。各位大家提供
点建议和办法怎么搞?不行的话只能“开天窗”了,太难看了。

网友:
在底部打孔呗,不影响美观

网友A:
既然采取措施后自动关机时间延长,为什么不考虑风扇出了问题导致散热效果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采取措施后自动关机时间延长,为什么不考虑风扇出了问题导致散热效果变差?

风扇没问题,工作正常。而且如果风扇有问题,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看上去功率不大,是不是外围电路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没问题,工作正常。而且如果风扇有问题,是开不了机的。

假如当用于降温的风扇因工作电压/本身老化等原因导致转速降低会发生什么?假如你以为风扇会转即是正常,当我没说。

网友:
估计是周围某个元件有问题了,不应该是设计缺陷,设计热度不会超过保护热度的,既然超过了,就是某个元件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B:
如有无线电知识可测量负载用电电流多大,

如没这方面知识可在机器底部钻一排直径10mm的孔以便于进来的冷风易于赶走'/替代不能流出团团转的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有无线电知识可测量负载用电电流多大,

如没这方面知识可在机器底部钻一排直径10mm的孔以便于进来的冷 ...

负载电流我是测过的,一切都在正常的范围内。也不用无线电知识。本人今年76岁,63年就是“市少年无线电班”的。
从底部开孔,导通散热风道,是可以的。但要根据热风的流向,配合风扇导向,让热气合理散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大面积铝皮折90度,短边夹在管子和散热片之间,大面积那面多铳些眼盖在元件上方;

大家提的建议我准备一样一样的试。

网友:
看散热器的空间应该可以加个笔记本里面大小的风扇,增加空气流通事半功倍。

楼主:
这个问题昨日算是解决了。我采取以下3个处理办法。
1,更换了一只电源开关管5Q1565RF。
2,同时更换了6只功放输出级的消除自激的小电容。
3,在机子的下面开了一排6MM的孔,便于冷空气进入,配合风扇将热空气排出,合理散热。
现在机子工作2小时,手摸上去有点炀,正常了。
谢谢你大家关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