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蓄电池

楼主(2019-06-19):
请教:现在电压只有4V多,充电电压上不去,充电电流很大2A多,是6v4.5A的电池。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坏了一格。

网友:
坏了一格,小电池只能扔了。

网友:
坏了一格,

楼主:
没法修了?

网友:
不能扔,应当回收。扔了污染环境。

网友:
大电流反充电一下试试!有可能修复。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换新的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
换新的吧,可能放置时间久了……

网友:
坏掉了!换新的吧

网友:
长时间不用饿死了,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