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以下2个RC电路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9-06-19):
我一直分辨不出来,该如何区分?
哪个可以作为正儿八经的无源带通滤波器,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滤波器?还是两个都可以作为带通滤波器?
无源带通和无源带阻滤波器是不是至少是二阶的,没有一阶的?

网友A:
放到满大街的“” 猫踢死“” 上立刻就出结论。

网友:
第二个是文氏桥,带通。自己会算吧。
第一个只是高通串了个低通,算不算带通得看参数配合。
用算子法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满大街的“” 猫踢死“” 上立刻就出结论。

猫踢死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猫踢死是什么?

Multisim  早期有个名字 EWB 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