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半年修复上海131 同时还请叫各位

楼主(2019-06-19):
刚到时的惨样

楼主:
电源牛输出牛 都烂了 外壳起皮机壳受潮散架

楼主:
后来 经过 清洁 换牛 木工 漆工 钣金 达到了现在的模样 但还有问题 就是对比了131和132的图纸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请教各位 中波磁棒天线 132是有两个线圈的 131就没有 请高手指教 还有就是求这个收音机的电源牛 输出牛 还有第一级中周 谢谢各位

楼主:
不知道 为何贴不了图了

楼主:
第一部分 修复完毕 下一步 精细调整 还望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两个型号 机芯基本是一样的 这个机型 白版主 最了解

楼主:
谢谢 就是12 13这个线圈 131应该没有把

网友:
这机喇叭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和131和132扯在一起了?

不同机种,131和132:一个是7个管子的一级电子管(131)收音机,而132是3管子的再生中波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同机种,131和132:一个是7个管子的一级电子管(131)收音机,而132是3管子的再生中波机......

不知道楼主犯了那个天条,被封了,上海131、132七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收音机与131、132三灯再生收音机只是编号相同,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犯了那个天条,被封了,上海131、132七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收音机与131、132三灯再生收音机只是编 ...

谢谢白版的说明。....上海131(7灯)大约是1958年的产品,上海132(3灯)大约是1954年的产品,上海132-I(7灯)大约是1961年的产品.....

网友:
楼主被封了,看来要时常学习版规以免犯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白版的说明。....上海131(7灯)大约是1958年的产品,上海132(3灯)大约是1954年的产品,上海132-I ...

上海132七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生产于1959年,很快就被132-1(去掉永磁喇叭3P1和1/4P1,换成恒磁喇叭两个2F1和两个1F2)所替代,1961年改由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型号为132-1T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海132七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生产于1959年,很快就被132-1(去掉永磁喇叭3P1和1/4P1,换成恒磁喇叭两个2F1 ...

谢谢白板的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