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变压器发热,那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9-06-19):
原一台三相380v变三相220v变压器器,原原初级和次级都是星形接法。次级是83圈,初级是141圈。现改成把三相星点拆开只用其中一相,把次级拆掉,初级不变。次级重新绕线了4组17圈,空载电压26.28v.现用这变压器做逆变变压器用,低压绕组通26v变出220v但变压器空载发热这是那的问题

网友A:
先测量一下空载电流和电压,再一下线圈和铁芯的温度,就知道哪一边出问题了。测量时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空载电流和电压,再一下线圈和铁芯的温度,就知道哪一边出问题了。测量时注意安全。

谢谢,我先测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空载电流和电压,再一下线圈和铁芯的温度,就知道哪一边出问题了。测量时注意安全。

其它两相不拆有影响吗

网友B:
26v的电源不是正弦波。

网友C:
有几种可能:

1. 逆变不是正弦波,或者频率远高于工频;

2. 逆变的初级(原次级位置,改为4*17匝的)用线太细或材料太差,导致直流电阻过大;

3. 逆变的初级(原次级位置,改为4*17匝的)绕法不对,导致磁场抵消,等效匝数太少;

4. 变压器磁路没有闭合或者有严重漏磁,导致感抗上不去.

网友D:
1,逆变信号波形不好
2,频率太低或太高,达不到50赫兹或超过几百赫兹
3,输出有直流成分,或者逆变信号正负半周不对称
4,只要不短路,剩余的线包可以保留

网友E:
温度多高呀?铁芯多高?绕组多高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v的电源不是正弦波。

没示波器器这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种可能:

1. 逆变不是正弦波,或者频率远高于工频;

感谢多条分析,我按你说的按条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逆变信号波形不好
2,频率太低或太高,达不到50赫兹或超过几百赫兹
3,输出有直流成分,或者逆变信号 ...

噢,可以保留其它相线圈就好,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多高呀?铁芯多高?绕组多高温度?

线圈上半部有点烫手,下半部分和体温差不多

网友F:
三相变压器铁芯, 其实不适合做单相变压器铁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相变压器铁芯, 其实不适合做单相变压器铁芯用.

是吗,有其它方法能改善下吗

网友G:
用220市电试一下,26伏处加上相当于你逆变要求的功率的负载,看看发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220市电试一下,26伏处加上相当于你逆变要求的功率的负载,看看发热情况。

这办法不错,我试下空载看发热不

网友:
先确定你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如果这些数据不正确,那么按这个数据绕出来的变压器肯定是会出问题的,改制一个变压器的工作量不亚于绕一个新变压器,特别是铁芯磁通的选择比较关键,另外你是按极限值去计算的还是留有一定余量,其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实际电气参数都与设计值一致,负载温升仍然很高,超过设计值,估计就是变压器的功率小了。其实,每个人对温升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温温的,有人喜欢强劲的,借某坛友的一句话讲:只要符合国标的,那就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上半部有点烫手,下半部分和体温差不多

上部下部是什么鬼,低压线圈热还是高压热,空载热看来26v有问题,空载电流都没有,大家在这里都是猜

网友H:
你断开次级线路 初级接220V看看初级输出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断开次级线路 初级接220V看看初级输出正常不。

输出正常,就空载电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正常,就空载电流大

到底多大?你怎么知道它大?有个数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