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保险管

楼主(2019-06-20):
最近收了几块500指针表,都是山寨品,还号称全保护,打开一看,就是表头加了两个正反并联的二极管,表笔回路串了个0.5A的保险管。就是这个保险管惹麻烦了,电阻RX1档调零困难,电池稍旧就调不到零,虽然是山寨品,但电路没问题,怀疑保险管的问题,经测量,电阻小者1.几欧,大者3.几欧,就是普通玻璃保险管,不知内部熔丝是什么材料,电阻这么大。
经试验,小于0.5欧,可正常使用,小于1欧,电池还能坚持一段时间。3.几欧根本无法调零。大家遇到调零困难,可检查保险管电阻是否过大,此为一己拙见。

网友A:
这个是保险管的质量问题吧,我用电桥测量了手里的几个0.5A玻璃保险管,电阻最小的80毫欧姆,最大的150毫欧姆。

网友:
好经验.谢了.不过我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保险管的帽子是铁合金的。
我都是用0.04的细铜丝直接焊接在保险管的夹片上。

网友:
碰过保险管影响精度的,0.75不好找就用1的。

楼主:
这个是保险管的质量问题吧,我用电桥测量了手里的几个0.5A玻璃保险管,电阻最小的80毫欧姆,最大的150毫欧姆。

我吃过保险管的亏。检测数字表电流时,总是偏小,以为数字表坏了,一测0.2A保险管,还是陶瓷的,1.6欧左右,恍然大悟。

网友:
保险管很重要

网友:
保险丝要用焊头的(锡焊碰焊),靠帽头压接的性能差接触电阻大。

网友:
伪劣的产品不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吃过保险管的亏。检测数字表电流时,总是偏小,以为数字表坏了,一测0.2A保险管,还是陶瓷的,1.6欧 ...

我看了下 Littelfuse 的资料,218 型保险管(5x20)0.2A 的电阻就是 1.6 欧姆 这个还是慢熔型的,它对应的速熔型 216 的 0.1A 电阻有 3.4 欧姆,更大。万用表电流档用的保险管是速熔的。所以你那个 1.6 欧姆,算电阻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保险管的质量问题吧,我用电桥测量了手里的几个0.5A玻璃保险管,电阻最小的80毫欧姆,最大的150毫欧 ...

保险管并非电阻小就好,过小的电阻无法提供足够热量熔断它。

刚才贴了 Littelfuse 5x20 型玻璃保险管规格书,0.5A 的最小也有 0.37 欧姆电阻,还是满熔的,速熔的 0.86 欧姆

你的保险管是哪个厂家的什么规格,那么小电阻,你试过能否熔断?

我的万用表原装保险管就是 Littelfuse 312 型,我在假货宝买了一堆回来之后就抽查过

确保熔断

网友:
要说国货的保险管质量差,我双手赞同,纳闷了???那么简单,而且很重要的小玩意,为什么不按标准规规矩矩做呢?

网友:
我的小表保险管原配是500mA的,烧断了没有同规格的,换500mA的安全吗?

网友:
字打错了,原配是20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