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容计算器

楼主(2019-06-20):
为了防止加了壳的程序报毒设置了密码
密码:123

网友:
加分鼓励下。

网友:
很实用,下载收藏了,多谢

网友A(2021-05-31):
这种电压是怎么保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压是怎么保证的啊?

电压断路时能到240V,有负载时(电流确定)就能自动压降适合的电压
要精确的保证电压的话可以用稳压二极管,家电里很多都会使用这电路

网友B:
这个只要记住1个微法大约60毫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记住1个微法大约60毫安就行了。

68mA,实际会有压降,损耗掉部分,60mA差不多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哦,实用。谢谢!!!

网友(2022-10-31):
很实用的软件,加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