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等请教

楼主(2019-06-20):
     通过使用说明书摸索着用模拟示波器进行简单的测量,有了初步简单的了解,现在升级为普源DS1054Z(破解为100M),只按照说明书快速指引进行简单开机和各通道测试正常,请教几个问题:
1.40M的P6040探头(材质多股铜线)和普源pvp2150探头(150M)哪个更好,P6040探头可以用到普源DS1054Z示波器上吧。看外观感觉P6040更好才提这个问题,探头普通的不可调探头输入阻抗是1.0M。

P6040

P6040

P6100参数

P6100参数

2150参数

2150参数

2.普源DS1054Z到货看比原来模拟的小,重量也轻了许多,电源部分不是线性电源,是开关电源?
3.示波器模拟带宽100MHz,同一模拟信号用不同带宽示波器测量有什么不同,或者模拟带宽的意义是什么。
4.模拟示波器升级为数字示波器,发现输入时模拟信号输入,还有其他型号的有数字信号输入,数字信号是01电平模拟信号输入也可以测量数据信号吧?
5.示波器常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比较关注示波器测量范围是多少,看到参数有瞬时电压1000V的指标。

补充内容 (2019-6-20 16:47):
看到2150探头工作电压1X是150Vrms,10X是300Vrms,P6100探头工作电压1X是<300VDC+AC Vp-p,10X是<600VDC+AC Vp-p,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想进一步了解示波器经常进行哪方面的测量。

楼主:
哈哈看到说明书示波器输入参数,输入阻抗是1MΩ,电容15PF,输入最大电压有效值是300Vrms,CATⅠ类防护,CATⅡ类防护,输入最大电压有效值是100Vrms,瞬态过压1000Vpk。和探头的1X  150V RMS  CATⅡ,10X  300V RMS  CATⅡ,两个还不一样。

示波器输入参数

示波器输入参数

探头输入参数

探头输入参数

网友A:
什么叫不可调?1x的带宽只有6M,要达到标称带宽只能用x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不可调?1x的带宽只有6M,要达到标称带宽只能用x10

谢谢,没说清楚不可调探头就是卖家送的

老板送的

老板送的
,信号发生器,模拟示波器带的都是这种。这种探头带宽是多少?

知道了pvp2150探头比P6040探头好1X 35M、10X 150M

P6040探头和pvp2150探头

P6040探头和pvp2150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兆以下的信号可以用P6040  再高的频率幅度不准  衰减大

谢谢,知道40兆以下的信号可以用P6040 的10X 档或者2150探头1X 档,如果100M的用2150探头10X 档,信号带宽大小怎么判断,我有一台美瑞克信号发生器RAG-101型,参数见图片,带宽大概是多少,O(∩_∩)O哈哈~瞎问不知道问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源带宽1M

谢谢,知道了,信号发生器是1M带宽,以此推断普通探头带宽只有几M。

网友C:
全新的示波器用仪器自带的就行,二手示波器根据示波器的带宽选购,最好是正规厂家的产品。规范的示波器探头电缆线采用的是具有一定电阻值的芯线,采用铜线的电缆不适合用在示波器探头上。那个直通的电缆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低频场合,最高使用频率不会超过10兆周,除非示波器是低阻输入。

带有衰减器的探头不仅能够提高示波器的等效输入电阻,同时也展宽了仪器的频响,对于输入电阻为高阻的示波器输入端来说,衰减探头是十分重要的。不同带宽的示波器垂直输入端虽然有相同的输入电阻,但输入电容并不相同,带宽越宽输入电容越小、一般100兆周的示波器大约在20PF左右,具体以仪器说明书或仪器面板上的标注为准,所以探头的配置也是需要考虑匹配的。一般1米长的电缆大概有100PF左右的电容,直接连接到示波器之后,如果不用衰减器直接使用,就会有100PF左右的电容并联在被测电路,直流或音频电路影响不是太大,频率较高的电路影响就比较大了。采用衰减器之后,虽然灵敏度降低了,但是等效输入电容减小了,毫无疑问对高频测试有利,加上宽带探头内部还有其他的补偿(电缆采用有电阻的芯线就是其中的一种补偿.....),因此,探头的使用频率就会大大提高。

模拟或数字示波器对信号的测试是一样的,后者的功能强大效果更好;示波器输入端能够承受多少电压,仔细阅读仪器和附件的说明书,正确理解设备的操作不难找到答案。

恕我直言,网络并非系统学习的地方,基础还是要去看书逐步吃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新的示波器用仪器自带的就行,二手示波器根据示波器的带宽选购,最好是正规厂家的产品。规范的示波器探头 ...

      谢谢您的细致全面的讲解,非常感谢,购买的仪器,配的说明书是简版,相关编程手册、用户手册等在官方网站下载阅读使用很不方便回头打印成书在认真学习,示波器使用方法和技巧以前也下载资料了一本书比较老,基本工作原理看着也比较吃力,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触发,储存深度等等,想在使用过程中边用边学,学得快记得清,不然学完印象不深,时间长就又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源带宽1M

带宽就是仪器或者探头可以准确测量信号频率最大值,原理知道,没有把带宽这个概念和原理关联起来。

网友D:
楼主怎样破解到100m的?自己用软件算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样破解到100m的?自己用软件算号吗?

卖家做的,怎么弄得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想进一步了解示波器经常进行哪方面的测量。

示波器为时域测试仪器,屏幕上显示的波形垂直方向表示电信号的幅值、水平方向表示这个电信号经历了多少时间,信号在屏幕上的轨迹与坐标一起,形成的就是常说的波形。

常见的电信号、或者由其他量经过变换过来的电信号,都可以用示波器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为时域测试仪器,屏幕上显示的波形垂直方向表示电信号的幅值、水平方向表示这个电信号经历了多少时 ...

谢谢指教,示波器用的少,想用用,对万用表如何使用还算基本了解按键功能也简单,示波器首先各个按键功能用法还是不是很熟悉,正在实机操作学习,如何使用就用的很少,看帖子有仪器故障就有建议用示波器测量看故障点是否是脉冲直流电源,学单片机也有老师提出用示波器测量判断,恰巧手头没有示波器,想知道示波器常常怎么用,有实际使用案例这样学习理解更快些。

楼主:
今天熟悉仪器,测量信号源,可能参数设置问题,水平线特别粗,对比示波器信号源,调整信号源参数,水平线特别粗现象没有了,在使用示波器信号源校正表笔后,发现图像缩小,水平线不水平,放大图像,水平线一端细一端粗,再放大图像水平线一般粗细。是否正常还是故障,是低端数字显示器通病,还是这个型号显示器特例,过去用模拟示波器也没怎么样用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样破解到100m的?自己用软件算号吗?

卖家有算号软件,输入机子序列号就可以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学单片机也有老师提出用示波器测量判断 ...

学单片机使用示波器,有助于

1、直观理解总线信号,通过图示方式知道数据在总线上是如何传输的

2、测量某个环节外部相关变化

++++++++

1.40M的P6040探头(材质多股铜线)和普源pvp2150探头(150M)哪个更好,P6040探头可以用到普源DS1054Z示波器上吧。看外观感觉P6040更好才提这个问题

请使用原装探头。P6040 几乎都是山寨的。

2.普源DS1054Z到货看比原来模拟的小,重量也轻了许多,电源部分不是线性电源,是开关电源

80 年代的波波都是开关电源了

3.示波器模拟带宽100MHz,同一模拟信号用不同带宽示波器测量有什么不同,或者模拟带宽的意义是什么。

和放大器带宽定义相同,功率一半的意思,表示对输入信号的衰减达到 -3dB(0.707^2 = 0.5),你的波波带宽 100MHZ,表示测量一个 1Vrms、100MHZ 正弦波的时候,屏幕显示该正弦波幅度为 0.707Vrms。

那么你用 50MHZ 带宽波波看该信号,幅度远低于 0.7Vrms
用 200MHZ 波波看该信号,接近 1Vrms

4、模拟示波器升级为数字示波器,发现输入时模拟信号输入,还有其他型号的有数字信号输入,数字信号是01电平模拟信号输入也可以测量数据信号吧

带数字信号输入通道的示波器是混合信号示波器,主要用途是分析和数字总线变化/数据变化相关的模拟电路变化,比如

模拟端口一样可以输入数字信号,实际上现在的高端示波器,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模拟通道看数字总线 看看总线上的信号质量(上升下降沿、和时钟的错位等等)。因此,示波器的模拟端口往往带常见串行总线解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熟悉仪器,测量信号源,可能参数设置问题,水平线特别粗,

...

过去用模拟示波器也没怎么样用没注意

你用模拟波波观看方波,然后拍照片上来对比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示波器用的少,想用用,对万用表如何使用还算基本了解按键功能也简单,示波器首先各个按键功能 ...

每一个信号都有自身的特征,复杂信号不过是简单信号混合起来的,所以,理解简单信号的参数含义,是理解各种信号的基础。周期信号我们遇到的最多,这种信号按照一定的周期周而复始变化,所以测试时只要能够显示一个完整周期的信号,就可以了解信号的全貌。在许多场合,信号只有一个阶跃,一般不会重复,数字示波器测试这类信号比起模拟示波器要好的多。...............

对于周期型号,一个完整的周期中包含有信号变化的时间,不同时间电压的幅值。轨迹产生的形状按照正弦函数变化的叫做正弦波,涉及到这个波形,有他们的变化角度、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如果信号的幅值随时间线性变化、达到某一个值之后又回落到初始重复原有的过程,形成的波形像一个斜波、或者像一个锯齿,常常叫做锯齿波;对于脉冲之类的波形,又引入了脉冲的宽度、占空比、上升时间、过冲、过渡时间..........;其他简单的波形不难理解。数字电路中,信号电平的高低常常代表一组数据,这个楼主不会不懂,不是在折腾单片机吗。

楼主不是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吗,如果是函数信号源,可以配合示波器测试一下他们的波形,从中领会他们的含义。

具体的电路中不可能在每一个测试点标注波形的参数,但是仔细解读原理时,都可以用坐标的方式描述信号是怎样变化的,据此应该不难领悟到信号变化的规律,这也就了测试的依据。

这些不是一撅就成的,需要系统的学习基础方面的知识,配合各种实践,循环渐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单片机使用示波器,有助于

1、直观理解总线信号,通过图示方式知道数据在总线上是如何传输的

谢谢washu老师详实讲解,带宽当时我把信号频率忽略了,想着通行能力,把导线直径和通过电流大小概念用上了。数字信号输入通道的示波器是混合信号示波器,看图文知道了,回头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中的总线信号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模拟波波观看方波,然后拍照片上来对比看看

      模拟示波器送人了,没法比了,可能是先入为主,用的少,想想模拟示波器自带方波什么样没印象,印象深的是,示波器动动地方方波水平就偏了需要调整水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拟示波器送人了,没法比了,可能是先入为主,用的少,想想模拟示波器自带方波什么样没印象,印象 ...

横线的地方粗而且亮,竖线地方细且暗

另外可能还有小尖角 这个是探头没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头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中的总线信号看看什么情况

你那个做 18b20 帖子里我贴过如何看 18b20 和 uart 总线波形然后肉眼读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信号都有自身的特征,复杂信号不过是简单信号混合起来的,所以,理解简单信号的参数含义,是理解 ...

      谢谢JHXC 老师的详细讲解,基础知识学习了模拟电路工作原理,还有单片机工作原理,虽然学习也是理解皮毛,运放是大规模晶体管集成电路构成工作原理还能衔接过去学习知识,单片机数字电路就费解多了,近年来制作功放套件、l三端稳压电源、Lm385运放控制电源、电子负载和单片机DS18B20温度传感器等,总的来说制作基本都是使用论坛老师提供的成熟的电路或套件,并在老师或卖家指导下完成,制作经验少,测试检测更少,维修检查基本空白,在制作前先搜集资料理解电路图工作原理,并进行仿真,为此多论坛发帖请教后才进行制作,习惯碎片化的边学习电路图工作原理边制作,易理解易记忆。示波器也下载老的模拟示波器学习资料,里面测量方面什么上升下降触发等等和实际应用对不上,学着有些吃力。手头没有示波器这方面有更好的基础教材,能给推荐些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横线的地方粗而且亮,竖线地方细且暗

谢谢,和数字示波器差不多,刚刚还原昨天线特别粗的测量情况,应该是信号参数和示波器参数没有调好,怎么调都出不来波形以为信号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做 18b20 帖子里我贴过如何看 18b20 和 uart 总线波形然后肉眼读数据的

washu老师好,我记着呢,刚刚又看了您的是用KEYSIGHT软件读出来的,现在我这边的先熟悉怎么设置触发,录制,怎么把录制信号显示(拷贝)出来,示波器和电脑连接用的驱动,上位机软件还有专用软件说明书等都在普源官网下载,慢慢来吧,单片机c51用keil和电脑连接烧录也算行比较新鲜改用AVR和 STK500烧录虽然烧死一片也挺有意思,AVR语言结构更简单,用您提供的上位机示例过程中单位家里都有事情,修改有错就夹生饭放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和数字示波器差不多,刚刚还原昨天线特别粗的测量情况,应该是信号参数和示波器参数没有调好,怎 ...

线特别粗见于方波矩形波以及低频数字总线横着的部分,特别细就是竖着的部分

因为方波矩形波数字总线上的信号,上升、下降时间非常短,假设你测量的方波为 1Vpp,1kHZ,上升或下降时间  100ns,波波 X 轴 500us/div,波波 Y 轴 1V/div,那么:

每周期,电子束都用 499.9us 绘制上半部横线一格,用 499.9us 绘制下半部横线一格,然后用 100ns 绘制左边那条竖线一格,用 100ns 绘制中间那条竖线一格...

你想想你用毛笔也是,飞快画一条竖线,然后用力慢慢画一条横线,是不是前者特别细而且黯淡,后者特别粗特别显著?

示波器的原理也是这样,电子束就是毛笔,屏幕荧光粉就是纸,电子束在屏幕荧光粉上绘图,时间长距离短的部分特别粗特别亮;时间段距离长的部分就特别细特别暗了。所以方波一类波形,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横线部分粗且亮,竖线部分细且暗。

网友F:
有些探针是带有波形补偿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特别粗见于方波矩形波以及低频数字总线横着的部分,特别细就是竖着的部分

因为方波矩形波数字总线 ...

应该不是横粗竖细的问题,应该是显示器满屏只显示了信号的局部小部分波形,方波或正弦波的一小段特别粗,把方波改为正弦波一样,都是一段粗粗的水平线看不出是方波或正弦波,信号源和示波器参数都调整好了,线没有这么粗显示器显示的是几个周期的正弦波和方波,也就是全部显示出来,方波的细的竖线也有了。 不知道我这样描述的试验情况对不对。
      还是描述与事实不对,刚刚又重复测量信号源振幅太小形成直线,正弦波和方波变换都是直线,为什么横线有时候特别粗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和信号源和示波器参数有关系。
      对照说明书在简单熟悉和操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探针是带有波形补偿调整的。

谢谢指教,用示波器的方波源校准,挺方便的。

楼主:
看到一个示波器学习贴,有所收获,新用示波器可以看看示波器稳定触发的三个步骤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5&fromuid=54797
(出处: 38度发烧友论坛--38Hot Volt-Nuts 仪表 基准 工具 电子爱好者专业论坛)

楼主:
     正在看使用手册,了解常用术语和测量参数意义,一下是网上搜的资料看着有点晕https://www.cnblogs.com/hwBeta/p/7376084.html,那么普源DS1054Z,带宽100M、1GSa/s(sample/second)采样率、24Mpts存储深度,30000wfms/s波形捕获率,其毛刺捕获率是多少,求解惑。
     过去一直使用普通手持数字万用表,电压电流电阻等拿来就测量,近年买了高位台表,示波器,测量可以进行Auto、Trigger、Single等触发模式设置,并可以根据触发类型条件进行选择性测量,新的测量概念(才接触感觉新)比较抽象,如何进行触发模式设置和触发类型设置进行测量,知道的很少,比葫芦画瓢进行过上位机单位时间间隔发送测量触发信号进行万用表长时间的重复某档位的测量记录,方波信号可否用万用表触发类型和触发条件的设置,只测量方波的水平段电压。

楼主:
终于可以示波器和电脑显示,示波器带的校对信号  比REK信号噪音小   示波器比电脑显示的图像更细一点  ,电源的电压测量
示波器通过USB线通信,明显图形滞后示波器信号。

楼主:
用ds1054z双通道对比横河7651标准电源和hp6626a电源电压波纹情况示波器看7651略好于6626a,下图上黄线是7651下蓝线为6626a电源,电压设置均为5v。
测试中有一现象两通道的脉冲出现位置相同现象多。无意中电源关机示波器还是有波纹,这两个电源输出都是在后屁股探头位置调整尽量少交叉就好些,7651是探头直接连接屁股后的输出的螺丝的连接铜线(卖家做的输出连接片),6626a,是通过1m的连接线在连接探头,。REK美瑞克RAG101和中策电源前面输出就没有这么严重。请教示波器测量探头连接如何做更好。
中策两通道电源示波器测量下图电源输出是左右两侧的接线柱(+-标记),中间是机壳接地,如果用示波器探头接+和中间地示波器显示正弦波。

楼主:
通过示波器测量电源噪声测量Vp-p和Vrms,分别测量家用5号1.5v电池、横河7651标准电源和zc线性电源。耦合方式:接地/AC对比测量,垂直控制10nv/div,测量结果:1.1.5v电池  耦合方式:                          接地       Vp-p=5.0mv/Vrms=2.8mv
                                                                                            AC          Vp-p=10mv/Vrms=3mv
                                2.7651电源(1.4v电压输出)  耦合方式:接地       Vp-p=4.4mv/Vrms=3.4mv
                                                                                           AC          Vp-p=18mv/Vrms=5.9mv
                                3.zc线性电源                          耦合方式:接地       Vp-p=6.8mv/Vrms=2.73mv
                                                                                           AC          Vp-p=24mv/Vrms=5.08mv
接地状态是显示示波器本身噪音,问题1.电池也有噪音? Vp-p=10-5.0=5mv。
                                                       2.7651电源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均方差4.68808E-07,电压波纹应该是0.5μv。
                                                        3.示波器电源噪音测量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