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耳机用在矿石机上效果咋样?

楼主(2019-06-20):
看到本坛有卖2200欧姆的压电耳机,买了一副。有用过的老师说说和2200欧姆的动铁耳机那个灵敏度高些?

网友:
我买了很多种耳机,最好用的,最适合矿石收音机的还是SHH-1。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啥模样的?

网友:
压电耳机就是静电耳机,需要高压驱动,大概电压1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啥模样的?

今天刚买的,还没发货,想先问问

网友:
效果不好,不能直接用,需要变压器。

网友:
我买过,用了变压器,声质也不好听,有点怪怪的,

网友B:
灵敏度高,音质差。用耳机两极触碰都有微弱声音。

网友C:
压电耳机,相当于中阻抗耳机,采用二极管电路时,需要采用阻抗变压器,采用场管电路时可以直接使用,效果比舌簧耳机效果要略差一下,音质也太一样,不过还是非常实惠实用,刚开始时采用试验也是不错的,

网友D:
各位前辈,俺也买了个压电耳机,是要配升压变压器作匹配吗?它标的阻抗已经是2200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前辈,俺也买了个压电耳机,是要配升压变压器作匹配吗?它标的阻抗已经是2200欧了?

标的不作数,不能相信,我试验过,阻抗跟300欧姆的舌簧耳机相当,二只串联使用,在采用二极管电路,采用变压器降压,变换阻抗,网上有现成的阻抗变压器出卖。如果采用场管电路,则可以直接使用,不必阻抗变压器。阻抗变压器我附淘宝照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位前辈,俺也买了个压电耳机,是要配升压变压器作匹配吗?它标的阻抗已经是2200欧了?

我买过这种2200欧的压电耳机,不能直接收听矿石收音机,要通过输出变压器转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高,音质差。用耳机两极触碰都有微弱声音。

我买过很多种耳机,经过比对发现,不管是矿石收音机还是来复式单管机,从收听效果来看,最经济、最实用的还是SHH-1耳机。价格7-17元不等,而且量大、店多,选择的范围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这种2200欧的压电耳机,不能直接收听矿石收音机,要通过输出变压器转换才行。

这种我也买过,二十元一付,里面就是压电片,实际上不属于高阻抗,属于中阻抗,跟我前面讲的一样,阻抗和效果跟300欧姆舌簧耳机差不多,音量和音质 都要比舌簧耳机略差一些。但便宜实惠。如果采用场管电路的,可以直接使用,不必用阻抗变压器,采用二极管电路的要采用阻抗变压器才能有好的效果,前面的贴子里我已经说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电耳机,相当于中阻抗耳机,采用二极管电路时,需要采用阻抗变压器,采用场管电路时可以直接使用,效果比 ...

这个是以前电话机里的铃声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