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机器泄放电阻

楼主(2019-06-20):
小弟最近收了一台海燕T241的机器,该机状态较好,不过由一个疑问。

我在网上看到有些机器,2000uF天和滤波电容有并联电阻,而有的没有。我的机器是没有的,请问该机存在多版电路吗?其间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海燕241电源都有一只并联的释放电阻的。

网友:
大电解并联泄放电阻是常规做法,没有的话自己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海燕241电源都有一只并联的释放电阻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33247

这个图上好像没有画。
蓝色天和电容的版本,好像都没有。

网友A:
你挖了个坑我跳了

电路上没有,不一定实际没有。我见过几台不同年代出品的海燕241,都是有释放电阻的。

当然没有看见不代表就没有释放电阻,也许某个批次出品的241收音机就没有加释放电阻也说不定。

这电阻工作起来非常烫手,属于人体中的盲肠。放在那无用割掉又疼

网友B:
据不完全统计:
1979~1980年版本的,有泄放电阻的;
1981年版的是没有泄放电阻的。

网友C:
最早的简单整流滤波电路,由于成本原因,1000uf电解算很大了,开机有电压上冲现象,大功率管耐压低故易损坏,在大电解上并只电阻,称之电压平滑电阻,有点稳压的意思,当然关机也就泄压,工作时这只电阻很烫手,后来有人发表文章鼓动取消该电阻,加上耐压大于50伏的3DD15出现,引进国外的机器都没有这只电阻,也就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挖了个坑我跳了

电路上没有,不一定实际没有。我见过几台不同年代出品的海燕241,都是有释放电 ...

感觉后期版本好像就么有该电阻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不完全统计:
1979~1980年版本的,有泄放电阻的;
1981年版的是没有泄放电阻的。

谢谢您,我的是82年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的简单整流滤波电路,由于成本原因,1000uf电解算很大了,开机有电压上冲现象,大功率管耐压低故易损坏 ...

原来如此,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2019-09-18):
学习了,刚刚收了一台,机器好大啊!我的这个机器有灰色的释放电阻。

网友D:
我想这只电阻放在那儿总是有些用处的,不然设计者就不要有这个设计了,既然是泄放电阻,那么让它小大一些 让流过的电流小一些也是无妨的。是不是把这只泄放电阻的阻值增大一倍或更多,这样发热量就会减小1/2了或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这只电阻放在那儿总是有些用处的,不然设计者就不要有这个设计了,既然是泄放电阻,那么让它小大一些  ...

我就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有没有大的影响。工作了很长时间,未发现问题。

网友:
估计是因为元器件(主要是晶体管)的耐压有点弱,怕接近空载的时候电容两端的电压(理论上等于变压器输出电压的1.4倍)超过管子的耐压把管子干掉,所以接一个电阻,让整流滤波电路始终有一点负载电流,这样轻载的时候电压不至于太高。如果没有原汁原味的情结的话,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下处理,例如把薄弱环节的管子换成现代的耐压高点的管子。

网友:
话说这个设计在现在看来真是很蛋疼,增加耗电和发热,当时可能还是条件所限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