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电桥和万用表测电解电容,万用表更接近标称值?

楼主(2019-06-20):
这几天因为电解电容测量问题苦恼,搞清了一个问题,又有问题不太懂,特来请教!
刚才用电桥和万用表测试了一些电解电容!
发现:
1.电桥测量几十uf以上的电解电容,测量值比电容标称低很多!(频率100Hz)
2.万用表测电解电容结果普遍很接近标称值,电桥感觉值都偏低!
(配图是测量100uf和470uf)

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同惠工程师,他回答说,电桥是交流测量,万用表是直流测量,两者没有可比性!

充放电(直流)周期反映了电容的容量,容抗(交流)也反映了电容的容量,它们都是正确的方法,因此对一个理想电容来说,正确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也是正确的。对不理想电容来说,不同方法引入的误差不同,但并非没有可比性。

至于你的问题,电容标称值 不等于 真值,首先你的待测电容本身属于标称误差超过 20% 的电解电容

其次,任何仪器都有误差

所以你的测试结果不说明任何问题。

简单说,你用一个标称 20% 的 1000 欧姆电阻,去测试 MF47 表和 Fluke 289 表,然后 47 表测得结果是 1000 欧姆,289 测得结果是 987 欧姆,这不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桥是否有偏置功能, 有的话加上直流偏置再试试.

一般铝电解电容,偏压对容量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变化比较大的是某些陶瓷电容。

某 100u、16V 工频铝电解电容,

加额定耐压 60% 偏压,容量变化仅 2% 而已

陶瓷电容,视材料不同,变化可能几乎没有(上),也可能大到没边(下),直接变几倍

网友:
楼主观查到的现象,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两个电容没有任何代表性。它只是两只普通电解电容,质量,容量等都不确定的情况下,还用它的标称值去衡量可信度较高的仪器仪表,这不符合逻辑。
如果有高质量的精密电容,或可靠方法标定过的电容,再用电桥或万用表测量进行对比,才有说服力。

楼主:
如果用6013电容表测的话,测量值几乎和标称值一致,是因为测量频率的原因吗?查了说明书6013电容表,20uf以上的量程,测量频率只有8.2Hz

网友:
电桥更准。

网友C:
你示波器看看万用表(例如9205)测电容的波形就知道了。

万用表是单向脉冲,相当于电解电容工作于纯正压状态;
电桥是小信号交流,相当于电解电容工作于正负压状态.

貌似负压状态时漏电决定了容量会变小。
验证方法:用万用表把电解电容反过来测就会变小

网友D:
我记得在本坛看过一个帖子,在100Hz测试条件下,大于10uF的电解电容,D值都应该小于0.1, 超出即可判定坏的。

楼主:
我咨询过同惠工程师,他回答说,电桥是交流测量,万用表是直流测量,两者没有可比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在本坛看过一个帖子,在100Hz测试条件下,大于10uF的电解电容,D值都应该小于0.1, 超出即可判定坏的 ...

我怀疑电解电容时,用指针表电阻档看偏转,看漏电,电容表测数值,对比几只就知道好坏了。单用一种表测不准,例如电容表测试数值基本正常,但是指针表电阻档摆动比正常电容慢的或摆幅小,说明电容漏电,内阻大,失容,已经坏了。

网友:
万用表是不是测量电容的充电时间来判断容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电解电容时,用指针表电阻档看偏转,看漏电,电容表测数值,对比几只就知道好坏了。单用一种表测不 ...

电桥可测并联电阻, 这个可以反映出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桥可测并联电阻, 这个可以反映出漏电吧

不能,电桥测量的并联电阻是电容模型的并联电阻,它是模型串联电阻(ESR)在并联模型的转换,或者说,是电容介质耗损的转换。电容存在介质耗损,使得在一个充放电周期中,充入电容的电能再放出来总是略小,一部分电能耗损在介质上(发热)去了,这个耗损在模型中表现为一个电阻,串联模型就是等效串联电阻,并联模型就是等效并联电阻。

电容漏电则是另一回事,虽然在一个充放电周期中,电容的漏电一样导致“充入电容的电能再放出来总是略小”这个结果,换而言之就是电桥测出来的等效并联电阻(以及等效串联电阻)虽然实际上包含了电容漏电导致的能量耗损,但相对于电容介质耗损,通常的电容漏电导致的耗损并不大,尤其是电解电容这种介质耗损非常大的电容,如果漏电不大,很难分辨出来。

或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将电容漏电引入的电阻 Rd 并联到电容上,由于电解电容的容量大,因此电抗以及总复阻抗很小,我们假设 Rd 是 1 兆欧姆,那么一个 100u 电解电容在 100HZ 的容抗是 15.9 欧姆,DF 大概 0.06,那么 ESR 大约 1 欧姆,EPR 大概 300 欧姆...

所以,你给 EPR 并联一个 1 兆欧电阻,真分不出来 而且本身电解电容的 DF 又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DF 的不确定导致漏电电阻 Rd 并联上去对 EPR 的影响,远不如 DF 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同惠工程师,他回答说,电桥是交流测量,万用表是直流测量,两者没有可比性!

指针万用表是直流测量,用电阻档的直流电源来对电容充放电。数字万用表也是交流测量,只不过数字表是单一的频率,不像电桥那样可以选择频率。
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还分为容抗法和充电法,用容抗法的就比较准确,但是用容抗法的万用表,电容档的量程通常比较小,一般就200uF这样,测量大电解无能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电解电容时,用指针表电阻档看偏转,看漏电,电容表测数值,对比几只就知道好坏了。单用一种表测不 ...

支持7楼。我也没买电桥,测量电容也是用指针表和数字配合起来用。后来买了晶体管测试仪,看VLOSS和ESR这两个结果即可判断电解电容的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桥,测量几十uf以上的,比标称容量低10-30%,相反,万用表尤其是电容表和标称容量惊人的一致,查了 ...

这个就说明你的电容都不是开关电源上用的高频电容,高频电解电容要好一些,普通电解电容往往需要加上一个直流偏置测量好一些。

网友:
电解电容的误差允许范围是+、-20%,以前的老电容大多是正误差,容值偏大,现在的电容大多是负误差,容量偏小。

网友B:
看看电桥是否有偏置功能, 有的话加上直流偏置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铝电解电容,偏压对容量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变化比较大的是某些陶瓷电容。

某 100u、16V 工频铝电 ...

实践出真知

网友G:
仪表频率的问题,你找一只高频电容来测量,差异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仪表频率的问题,你找一只高频电容来测量,差异会小很多,

确实如此。不过,看起来,除了高端点的电桥,普通电桥拿耐压大的电解电容真的没办法!

网友(2019-08-10):
垃圾电容,lcr就是测动态电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仪表频率的问题,你找一只高频电容来测量,差异会小很多,

不对,电解电容规格书上面都是要求用100Hz或者120Hz电桥测试的,楼主用的频率完全正确。

网友:
受教了,多谢分享知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在本坛看过一个帖子,在100Hz测试条件下,大于10uF的电解电容,D值都应该小于0.1, 超出即可判定坏的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在本坛看过一个帖子,在100Hz测试条件下,大于10uF的电解电容,D值都应该小于0.1, 超出即可判定坏的 ...

电解一般要小于0.05吧,超过这个电容的质量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示波器看看万用表(例如9205)测电容的波形就知道了。

万用表是单向脉冲,相当于电解电容工作于纯正压 ...

万用表内部运放组成的文氏桥震荡器生成的是400Hz的交流信号。

网友:
测量频率不同,得出结果也相差很多,另外所有仪器都有最佳测量范围,低于高于这区间都会不准,如我测10000微法电解,在漳州产CM9601A电容表测量是无限大,它最高量程20000微法,在网购LC电桥上测24000微法,在多功能家电测试仪测11000微法,恐怕还是第三块表准些,但这几款表测100-1000微法电解数值基本相同,低于100微法,家电测试仪就不靠谱了,电桥电容表都行,小于300P电容,电容表准确,电桥偏大,所以许多仪表只能参考,使用中确定哪款合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解一般要小于0.05吧,超过这个电容的质量堪忧。

真服了你了,绝对不存在小于0.05的铝电解!!!我已经在你楼上贴出CD11的规格书了,你居然看不懂还在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服了你了,绝对不存在小于0.05的铝电解!!!我已经在你楼上贴出CD11的规格书了,你居然看不懂还在胡说 ...

LS 有人实测贴图,D值为0.06。你看你那厂商的规格书差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