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网友帮我判断这种故障在哪

楼主(2019-06-20):
示波器启动开始有LOGO画面接着之后出现花屏,请问这种如何分析问题所在用部位?

楼主:
屏应该排除了LOGO清清晰的出现之后转入花屏

楼主:
应该是硬盘问题吧,LOGO相当于电脑的BIOS,当加载完之后开始装载硬盘数据出错,会不会这样呢?但是示波器用的不是机械硬盘也不是现代电脑用的固态盘(高级点可能用),这盘叫NAND,但是如何在花屏下拯救这各种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