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9-06-21):
想利用淘汰下来的CPU风扇,可是它有三根接线,怎么连接可以转起来?谢谢

楼主:
谢谢转速检测外接什么电路可以转起来?

网友:
一般接红黑即可,第三根是回报转速的(如果风扇支持),只需要风扇转的话不用管它,通电就可以

网友:
红正黑负 黄色不用管

楼主:
的确转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