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购入镍氢电池的使用

楼主(2019-06-21):
新购入1号11000镍氢电池2节,貌似电量充足。不知道是应该先充电再使用好还是先用空再充电好?

网友:
先放电到1V然后再充电,免得 产生记忆。

网友A:
是燃气灶里面使用吗?多少钱买的?

网友:
现在的镍氢还有记忆效应的说法?记忆不是镍铬才有的吗?

网友B:
镍氢电池无记忆效应,随便充,但有些镍氢电池的自放电是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无记忆效应,随便充,但有些镍氢电池的自放电是要注意的。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燃气灶里面使用吗?多少钱买的?

收音机上用,力特朗11000mah两节,35元。

网友C:
三年前买了力特朗5号1800MAH的重量17克,实际放电400不到,太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年前买了力特朗5号1800MAH的重量17克,实际放电400不到,太虚了。

事先咨询过客服,答复是不虚标。不知道电池容量怎么测?

网友D:
电池容量只能用放电仪测,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做个恒流电路来放电,随时监测电池电压并记录时间,这样就可以测出电量

网友:
镍氢电池很皮实,记住不要过充电,其他的无所谓,就是耗电到0V立刻充电还会恢复,就怕过充电过充电会保护(排气阀动作)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先咨询过客服,答复是不虚标。不知道电池容量怎么测?

我刚才看了网友对该电池进行测试最多5千多毫安时。放电电流的大小也不一样。听收音机这款电池电压偏低,建议用锂电池32650并上一个手机电池保护板就可以了。(自己做一个直通占位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话就说得可笑了,就算技术最落后的电池生产企业也会使用分容表测量电池,两个表笔往电池正负极一搭,2 ...

那里可笑了,你看清楚,我说的是楼主问自己怎么测容量,跟厂家有什么关系,难道谁买电池还买个分容柜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只能用放电仪测,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做个恒流电路来放电,随时监测电池电压并记录时间,这样就可以测出 ...

麻烦了一点,懒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充满电后再使用,新电池出厂前都没有充满的,有些电池不充满一次可能会影响电池性能。镍氢电池本身没 ...

好的,Thanks♪(・ω・)ノ

网友F:
1号镍氢电池我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号镍氢电池我有很多

是卖的吗?容量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卖的吗?容量多少的

个人收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卖的吗?容量多少的

爱乐普有1号电池套,装5号变1号,我热水器就这样用,用爱乐普电池,用完拆下来充满电再装上用。

网友:
镍氢电池有记忆效应

网友:
多充几次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