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尘封多年的电子管扩音机通电有哪些注意事项?谢谢。

楼主(2019-06-21):
手头有R150和类似的其他品牌150W各一台,另购买了200欧姆转8欧姆的线间变压器,扩音机已尘封多年准备通电试机,请问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多年未用的机器,最好先检查整流高压滤波有无短路现象,然后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未用的机器,最好先检查整流高压滤波有无短路现象,然后再通电。

万用表量没有短路,就怕加高压后电容击穿。

网友:
湿手不能摸电器

网友:
先打开机壳,观察有无明显元件异常,若无,再进行牛除湿。加负载,加低压观察,无异常再加高压,观察。开机发现有跳火,异味等要立即关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先低压,后高压。关机则顺序相反。负载轻一些没事,但不要空载~

好的。另外该机是100,150,200,250欧姆定阻输出,是否将线间变压器初级接入对应阻抗端口后次级接入8欧喇叭即可?那如果要用多个喇叭怎么接?

网友:
除尘,除湿,喇叭要匹配,多只喇叭可串并联,要注意阻抗匹配功率匹配.喇叭总功率至少大于扩音机功率的一半,否则很容易烧喇叭.实在没办法,可以用电压功率合适的白炽灯作假负荷.

网友:
先观察整机线路有无异常,如无异常用电吹风除尘除湿,拔除所有管子通电检测电源部分正常后再插管检测各管工作点是否正常。

网友C:
最好找一台调压器,从0v开始,慢慢升压,升压过程注意观察,出现异常立即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懂,最好别试,技术不是随便能开玩笑的,,,,,遥控吧,,小心爆炸!

这个不担心,会爆咋的东西只有电容,稍微保持距离即没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找一台调压器,从0v开始,慢慢升压,升压过程注意观察,出现异常立即关机。

是个好办法,但是手头没有调压器,闲鱼搜了下本地没合适的,外地运费太贵。

网友:
先检查有无短路断路的地方,检查电容,先低压再高压

网友:
这种老机很皮实,只要先低压再高压,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我用过8台这种机器,只有一台库存没用过的机器电容击穿过,击穿前会有轻轻的吱吱声,响 过好几声我没有意识到,一会儿就烧了保险,然后检查才知道主滤滤电容击穿了,换了电容后一切正常。

网友:
先开机预热一小时之后不要打开高压先检查高压电解是否漏电或是容量不足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再加上高压同时检测高压电流,还有就是这种扩音机都有负压调整电位器也要检查一下负压是否正常年头多了触电氧化失去负压导致屏流过大红屏的事件太多了

网友:
在太阳下晒几个小时除湿就可以试机了.

网友E:
这个扩音机输出功率是实打实的150W,可以带25W高音喇叭6个,接喇叭时要注意功率。

网友F:
首先测一下电解电容是否漏电,看看零件有没有外观的损坏,一定要串一个大瓦数的灯泡再通电。

网友:
先直观查看有无异常元件,再给低压开关,此时出掉末级807功放以及高压次高压整流没工作之外,其余电路都已经工作。因有866汞弧高压整流管,包括硅代管预热时间长些,3-5分钟。再看定阻扩音机负载不能太轻,你有一200欧/8欧线间变压器接0;200欧端子。用200W白炽灯泡(也可以两只100W并联)接在0;250欧端子上。再加高压,接话筒,电唱盘,收电台,三种,听监听喇叭有无异响,汞弧管是否随信号大小闪烁紫光。

网友:
主意不少,都可以借鉴。

网友G:
R50有低阻输出,直接可以接喇叭,但是也需要用假负荷凑功率,在高阻端接灯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R50有低阻输出,直接可以接喇叭,但是也需要用假负荷凑功率,在高阻端接灯泡就可以。

不是R50,手头只有R150,后者无低阻输出端,有低阻输出固然方便很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R50,手头只有R150,后者无低阻输出端,有低阻输出固然方便很多。

我还以为你有50与150各一台你,我上面22楼就是R150的注意事项。这机器n年前在学校广播站我是业余机务。工作后(兼职)就是550W定压输出的了,接负载也方便多了。

网友H:
直接输出变压器100欧,150欧,两个端子接普通8欧喇叭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你有50与150各一台你,我上面22楼就是R150的注意事项。这机器n年前在学校广播站我是业余机务。 ...

我有R150和类似的其他品牌150W扩音机各一台。另外还有275WX2柜式一台,这个定压输出的是不是可以空载或轻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输出变压器100欧,150欧,两个端子接普通8欧喇叭也可以.

负载过轻,还没找到合适的假负载。

网友I:
准备好75W线绕电阻2只。阻抗依据输出变压器阻抗标志来确定。将假负载电阻,接在输出变压器的输出端。准备300W白织灯一个。开机前用300W白织灯与电源串联,用以观察电源是否有短路现象。开机时,先开低压。仔细观察整流管866有无漏气,里面的汞气是否存在。对于长久不使用扩音器,低压至少先开5分钟,目的是将866整流管中的汞烘热变为汞气,然后开高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负载过轻,还没找到合适的假负载。

       定压输出扩音机对负载要求比较宽松,但也不能太轻,对负载阻抗匹配计算要简单的多,也就是说短时间不会烧输出变压器。我从学生时代到退休都与广播站扩音机打交道,一台机器分4路输出(开关面板箱),有的基本就是空载,每路刀闸上都并一100W白炽灯泡根据使用情况选择接入与断开,来调整负载。灯泡会随着播音员的语言闪动,静态不发光,动态一般由无光到红,大信号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准备好75W线绕电阻2只。阻抗依据输出变压器阻抗标志来确定。将假负载电阻,接在输出变压器的输出端。准备30 ...

好的,谢谢。
我的两台150W扩音机都是晶体管整流的,所以不用长时间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压输出扩音机对负载要求比较宽松,但也不能太轻,对负载阻抗匹配计算要简单的多,也就是说短时 ...

定压扩音机200V输出接传统白炽灯泡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测一下电解电容是否漏电,看看零件有没有外观的损坏,一定要串一个大瓦数的灯泡再通电。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关幅度 不要大 电池电压不要高 不要充电电池 如果保存位置潮湿 请先晒太阳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扩音机输出功率是实打实的150W,可以带25W高音喇叭6个,接喇叭时要注意功率。

请教版主,原来应用场景6个16欧姆的高音喇叭怎样与该机连接?在家做实验就简单的,直接串联接入100欧姆输出端阻抗应该就匹配了。

楼主(2019-09-30):
80年代的扩音机,做工尚可,电容是天和牌的,内部走线有绑扎,最近又收了两台,为安全起见准备用300W正弦逆变器驱动试试,负载是电炉丝和喇叭,喇叭跨接在100Ω和150Ω端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线间变压器当作阻抗变换器,理论上可以,但是效率很低。通常的做法是将多个喇叭串联起来,阻值误差不要 ...

误导
不要串联喇叭使用。
否则一旦有某个喇叭故障开路,则就是全部负载开路,会烧输出牛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原来应用场景6个16欧姆的高音喇叭怎样与该机连接?在家做实验就简单的,直接串联接入100欧姆输 ...

使用变压器匹配连接。
我做过多年扩音机务:最忌讳的就是串联喇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使用变压器匹配连接。
我做过多年扩音机务:最忌讳的就是串联喇叭使用。

多个喇叭怎样匹配?
定压的扩音机好理解,相当于高压输电的原理,在喇叭侧接初级200V或100V线间变压器降压驱动喇叭。

网友F:
一定要测电解电容的漏电,由于电压高电容漏电后会爆炸,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测电解电容的漏电,由于电压高电容漏电后会爆炸,很厉害。

电解电容太多,都是串联的,难以测试,准备用逆变器配合调压器先低压通电然后慢慢增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