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2做单管功放效果为何不如3AX31

楼主(2019-06-21):
最近因为我这的中国之声换小功率电台,矿石收音机接受效果变的很差,我又很喜欢每天早上用矿石收音机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节目。于是就是9012管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小功放,接在矿石收音机检波二极管后。效果很好,后来又用3AX31管做了一个同样的小功放,发现9012的放大效果竟然不如50年前的3AX31,不知为何会这样。难道现在的技术还不如以前?

网友A:
    看电路这是一个射极跟随(共集电极)电路,电压增益小于1,本身没有放大作用,只能改变阻抗匹配。本来就没有对输入信号放大,如何比较放大效果?
    建议试试正规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你就能体会到电压放大的效果,顺便说说,电源电压可以略取高一点,效果更明显。

网友B:
电源电压只有1.5V,3AX31be之间电压降为0.2V,9012be之间电压降0.7,同样的偏流电阻,9012流过的电流要小一些,产生的功率也小,当然声音也小些。

楼主:
我用的还是这种老旧的3AX31

网友:
同样的……别是电源极性和偏流等等的都没调整只是换管吧都能一样响就真有鬼了

网友:
最好把电路发上来,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看到电路,不好乱评判。
估计没有调到最佳工作状态。

网友:
放大效果是指听感吧。
硅管的放大倍数比较大,可能过载了,产生了削波失真。老锗管的放大倍数一般比较小,增益也许正合适。
单管甲类放大器的动态范围与偏置电流有关。你比较一下两者的集电极电流,在相同的集电极电流下进行比较。
适当加大硅管的集电极电流,看看效果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明显改善,说明确实是过载了,这时发射极可以串联一个小电阻,用来降低增益,提高输入动态范围。

楼主:
都是用了这张图,作了两个。

网友:
请楼主给出耳机的直流电阻数值才可以分析电路工作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用了这张图,作了两个。

不同的管子电阻R应该也不同,否则管子的工作点也不同,那效果也不同。

楼主:
耳机电是shh-1,350欧。单耳和串联的双耳都试过,结果是一样的。在装9012时电阻试有20k、22k和24k最后感觉24k效果最好,就都选用24k的。

网友:
硅管比锗管需要更高的电压,否则更容易发生削波.

楼主:
你的意思是要用3伏以上的电压?

网友:
感觉是输出阻抗不匹配。楼主用了射极输出,锗管的话阻抗可能接近、好些,硅管就差的多一点了吧?

网友:
硅管be极电压0.7V,如果350欧耳机20毫安电流就没啥动态了。减少电流或耳机接集电极输出应该可以。。。

网友C:
因为放大倍数的不同,3ax换成9012的话,那个24k的电阻最少要大上3倍

偏流电阻,最终的目的是保证合适的电流,如果是350欧耳机,2毫安偏流就差不多了,实际效果要自己试验,不能照搬图纸,偏流电阻应该以实测为准,另外还应该注意耳机极性------反接一下耳机试试,尤其是流过耳机电流较大的时候

仅就接矿石检波驱动耳机而言,只要调整合适,9012一定是优于3ax31的,因为8012的输入阻抗更高,检波负载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只有1.5V,3AX31be之间电压降为0.2V,9012be之间电压降0.7,同样的偏流电阻,9012流过的电流要小一 ...

谢谢提醒,应该是这个原因,我确实没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网友:
低压供电场合,硅管的饱和压降太大导致效率降低应该是主因

三极管工作时,CE之间的等效电阻跟随信号变化,在基极电流减小时,CE间的微变电阻变大,基极电流增大时,微变电阻变小,变大和变小产生的动态电流就会在负载上产生电压降。由于硅管的饱和压降在0.6伏左右,而锗管饱和压降可以小到0.1伏,对于1.5伏供电来说,硅管只利用了1.5伏-0.6伏、有0.9伏的最大动态电压,而锗管的动态可达1.4伏。

BE间的压降(PN结电压)不会产生楼主遇到的现象,这里的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必须给三极管直流偏置的,有了直流偏置,结电压高低不会对信号产生影响,信号仅仅是与偏置电流叠加作用。

网友D:
耳机350欧可以直接用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用一节锂电电流3--5毫安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350欧可以直接用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用一节锂电电流3--5毫安就差不多了。

选择24K的电阻,工作电流在4毫安,工作电流大于5毫安,效果反而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这是一个射极跟随(共集电极)电路,电压增益小于1,本身没有放大作用,只能改变阻抗匹配。本来 ...

放大效果是有,主要是考虑最简单实用,因为是替矿石机做放大的,不能搞得太复杂,所以选择最简单的电路,这样才符合矿石收音机简单的需求,收听效果还是很好的。我的困惑主要是3AX31的效果竟然比9012要好,现在搞清楚的,采用同样电阻的情况下,9012的电流要比3AX31小,所以声音才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放大倍数的不同,3ax换成9012的话,那个24k的电阻最少要大上3倍

偏流电阻,最终的目的是保证合适的 ...

测了一下工作电流:9012电压1.5V,电流是5.5ma;3AX31电压是1.4V(最近听的比较多,电流消耗了),电流是3.3ma。

楼主:
这是9012接矿石机的图

楼主:
这是3AX3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工作电流:9012电压1.5V,电流是5.5ma;3AX31电压是1.4V(最近听的比较多,电流消耗了),电流是3. ...

硅管的饱和压降大约0.7v,电池按1.3v计算,留给三极管的动态范围只有0.6v,正常设计的话三极管和耳机各自分得这0.6v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耳机占0.3v,三极管占0.3v,也就是说几时你把耳机的压降调到0.3-0.4v,状态就调好了,如果耳机是350欧,电流就应该在1毫安,考虑到耳机的自感,这个1毫安宜小不宜大,太大影响音质

5.5毫安已经严重饱和,不对的,这类偏流用510k-1兆欧弟可调电阻最好,边调边测耳机两端的压降,到0.3v左右就算是调好了

图中是共集电极的跟随器的形式,增益较低,把耳机改接到集电极,以共发射极形式工作,音量会有较大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管的饱和压降大约0.7v,电池按1.3v计算,留给三极管的动态范围只有0.6v,正常设计的话三极管和耳 ...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还是这种老旧的3AX31

硅管锗管结电压不同,音质才有区别,结电压小的失真小。锗管音质上细腻圆润温暖,底噪大,硅管音色偏冷,底噪很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工作电流:9012电压1.5V,电流是5.5ma;3AX31电压是1.4V(最近听的比较多,电流消耗了),电流是3. ...

耳机是350欧。电压1,5伏,怎么会有5.5毫安?

网友:
硅管在你原来这个电路上没有发挥好, 正常讲应该9012要强多了, 我建议: 把电压提高到3V或以上, 偏置电阻也没几个分别这样试,就用一个100K可变电阻, 边听边调边观察电流表,感觉差不多就停止,最终效果都不会比3AX31差,我数学不好也不会计算那些数据。

网友:
锗管压降小(0.3V),硅管压降大(0.7V),一共1.5V电压,使用硅管显然不如锗管,提高电压就好了

网友F:
你这耳机是高阻抗的,用射随低阻输出不对,改接集电极高阻抗输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耳机是350欧。电压1,5伏,怎么会有5.5毫安?

昨天测的不准,今天又重新测量,在收听状态下:电压都是1.4V,9012的电流是2.5ma,3AX31是2.15ma。还是3AX31收听的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耳机是高阻抗的,用射随低阻输出不对,改接集电极高阻抗输出就好了。

耳机标称350欧,电表测量150欧(两个350欧的耳机串连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耳机是高阻抗的,用射随低阻输出不对,改接集电极高阻抗输出就好了。

我试试看,不知情况如何。

网友G:
1.5V机电压低,大幅压缩了工作范围,需要在工作时仔细调整偏置电阻,以音量大为准。636机单管机为什么使用800欧耳塞机,就因为使用3Ⅴ电压,如使用1500欧耳机,必须重新调整偏置电阻,从0.9调到了0.4ma,结果是收台一样多声音却小了不少,是因为低放增益小了不少的缘故。使用1500欧耳机要用4.5-6Ⅴ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V机电压低,大幅压缩了工作范围,需要在工作时仔细调整偏置电阻,以音量大为准。636机单管机为什么使用8 ...

受教了。难怪我的636、68-1收音机(都是3V电压)用高阻耳机反而感觉声音很小,只有SHH-1最好用。

楼主:
看来在低电压电路中,还是用3AX31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H:
这样调试:1.电路接好(耳机也要接上,耳机能并联成低阻最好)。
                              2.调整基极电阻,使耳机上的电压在0.7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调试:1.电路接好(耳机也要接上,耳机能并联成低阻最好)。
                              2.调整基 ...

按这样测试:9012电压0.52V,3AX31电压0.4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耳机是高阻抗的,用射随低阻输出不对,改接集电极高阻抗输出就好了。

其他没变,只改成集电极输出,结果无声,耳机两端电压0.65V,三极管发热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没变,只改成集电极输出,结果无声,耳机两端电压0.65V,三极管发热的很。

调整增大一下偏置电阻,管子发热说明偏置电流大了。

网友:
楼主的耳机是不是有短路?耳机两端电压0.65V,按耳机阻抗300Ω来计算。电流大约2mA。三极管CE极压降为1.5-0.65=0.85V。三极管功耗为0.85×2=1.7mW也就是千分之一点七瓦。管子应该是感觉不到温升的。楼主直接测试一下c极电流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级放大电路要调整静态工作点,现在的901X这些管子放大倍数都在一千多倍,怎么会不如老锗管?肯定是你没有 ...

放大倍数好用的都挑完了。

网友:
应该是压降吧,毕竟电源才1.5V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级放大电路要调整静态工作点,现在的901X这些管子放大倍数都在一千多倍,怎么会不如老锗管?肯定是你没有 ...

可能是电压低的原因,没到9012的最佳工作区间。看来在低电压条件下,老式的3AX31还是有相当优势的。

网友G:
肯定是电压低缘故,用6Ⅴ左右电压9012管绝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电压低缘故,用6Ⅴ左右电压9012管绝对好

其实9012也好,3AX31也好,都能够满足需求,我只是好奇后者居然声音更大,现在看来确实是电压的问题了。但如果为了简便,条件限制在低电压(比如1.5V),那么老式的锗管优势更大了,只不过成本会比9012要高一些。当然如果存货比较多,能够利用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老锗管性能差异比较大,配对很难,还不如单管使用用掉的好。不知各位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