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温斯顿 LED台灯 HSD9027A的电路图?

楼主(2019-06-21):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温斯顿 LED台灯 HSD9027A的电路图?现在充电,指示灯不亮,触摸开关,没有反应,请教大家,应该如何下手?
温斯顿 天方地圆LED台灯

网友:
先查查电池还有没有电,我买过相似的一个灯,用了不久就发现这种锂电池不行,换个就好。

楼主:
谢谢回复,电池已经拆下来充过电,放到充电宝上可以正常工作,只可惜给这节电池充电的时候,烧毁了1860充电器,后来又用手机电池的座充芯,连上手机电池上拆下的保护电路板,充了一晚上,直到指示灯变绿。

网友:
换一个 开关。。省事

楼主(2019-08-16):
现在,充电时指示灯不亮,怀疑6脚芯片有问题,丝网标识“17”,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检测IC是否损坏,哪个型号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充电时指示灯不亮,怀疑6脚芯片有问题,丝网标识“17”,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检测IC是否损坏,哪个型 ...

TC4054B 充电IC

楼主:
谢谢,根据您的赐教,总算找到准确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根据您的赐教,总算找到准确的型号,

`````````````````

楼主:
谢谢回帖,看来充电宝上应该有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