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GPS定位器手机始终没有提示音

楼主(2019-06-21):
买了个GPS定位器装在摩托车上,有告警手机始终没有提示音,只有打开手机 APP才看见有告警信息,
手机上各种声音包括打扰开关都开通了就是没有提示音,问商家说被手机拦截了其它也讲不清,
定位功能还可以,坛内有高手知道或使用过类似产品指点指点

网友A:
手机上是不是设置了不显示该app 的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是不是设置了不显示该app 的通知

你好,这种设置在手机哪里可以查看,谢谢

网友B:
设置--应用程序--找到你的程序--选通知--开启即可!
我是边回复边在手机上操作!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种设置在手机哪里可以查看,谢谢

以miui系统为例,设置》通知和状态栏》通知管理》点开某个app》里面有允许通知,以及通知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应用程序--找到你的程序--选通知--开启即可!
我是边回复边在手机上操作!哈哈!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miui系统为例,设置》通知和状态栏》通知管理》点开某个app》里面有允许通知,以及通知的类型

谢谢,有空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安装app  有提示是 全点击 允许权限

谢谢,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2019-12-02):
手机设置的问题,不过有写app兼容性不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