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

楼主(2019-06-21):
哪位老师有《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可否共享一下学习!谢谢

网友:
这本书外面有卖的好像,是1963年那本很厚吧,有近五百页

网友A:
这本书里面有个明显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里面有个明显的错误。

求教电真空老师这本书错误在哪儿呀

网友B:
自己打印了,太厚,分成了上下册。封面是自己重新设计的,与原封面相似。

网友(2019-12-22):
引用 网友B:
自己打印了,太厚,分成了上下册。封面是自己重新设计的,与原封面相似。

能把这书的电子文件发给我吗。邮箱是:0516book@126.com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电真空老师这本书错误在哪儿呀

五极管音频电压放大器设计。

网友:
是业余玩电子管收音机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2020-04-08):
好资料,找了很长时间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电真空老师这本书错误在哪儿呀

很多实例都计算错误。例如6k4中周放大一段。五极管功率放大一段的增益计算错误。。

网友:
老书嘛,有鉴别地看。其实,像这类老书包括一些教科书上设计五级管功率放大器画负载线时,总是认为选择二次谐波为零时为最佳负载线,这就仅仅是孤立地看待末级,忽略了二次谐波可以前后级设法抵消的效果。也就是说缺乏整机设计理念,纯粹的教科书式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