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灯暗且闪烁

楼主(2019-06-21):
家里的一款LED灯突然灯暗且闪烁,不知是何原因?隔行如隔山,搞不懂,所以特请教,是否还能修理?

网友A:
疑似有灯珠不良。万用表挨个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似有灯珠不良。万用表挨个查。

谢谢!待会测试一下

网友B:
看看驱动电路里面有没有电解电容,闪烁也可能是电解电容损坏导致。

网友C:
基本是某个LED发光管要坏了。这是串联型LED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驱动电路里面有没有电解电容,闪烁也可能是电解电容损坏导致。

好的,看样子,有希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是某个LED发光管要坏了。这是串联型LED的通病。

明白了,在查,谢谢

楼主:
经查,有二只不亮,还有一只是亮的,但中间有黑点。测量驱动输出电压55v,稳定。不知是管子问题?还是驱动线路问题

网友D:
是某个LED发光管要坏了但用万用表测量不好分出要坏的,最好带电用电流档分别短路LED,因为他们是恒流串联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不过带电测量一定注意安全!!!
如没把握就放弃吧。安全第一。

网友E:
万用表电阻档逐个检查发光管,坏的更换或短接,再试,还不行就是恒流源故障,重点是滤波电容。

网友F:
用纽扣电池检测LED灯珠比万用表靠谱。

网友G:
简单,简单,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某个LED发光管要坏了但用万用表测量不好分出要坏的,最好带电用电流档分别短路LED,因为他们是恒流串 ...

谢谢提醒,安全第一!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经查,有二只不亮,还有一只是亮的,但中间有黑点。测量驱动输出电压55v,稳定。不知是管子问题?还是驱动 ...

更换这3只LED,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电阻档逐个检查发光管,坏的更换或短接,再试,还不行就是恒流源故障,重点是滤波电容。

只有1K档,得借工具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纽扣电池检测LED灯珠比万用表靠谱。

好方法,几只纽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简单,很简单。

会不难,难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更换这3只LED,应该就正常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方法,几只纽扣?谢谢

一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粒就可以了。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纽扣电池检测LED灯珠比万用表靠谱。

搞定!用您的方法查出有四只坏了,将坏的LED用导线焊接短路,故障排除。不过之前排除了驱动器损坏的可能。感谢您!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定!用您的方法查出有四只坏了,将坏的LED用导线焊接短路,故障排除。不过之前排除了驱动器损坏的可能 ...

短路坏灯珠虽然可以继续使用,但最好剔除补上。网上有包邮的卖,很便宜(与原灯珠可能有色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路坏灯珠虽然可以继续使用,但最好剔除补上。网上有包邮的卖,很便宜(与原灯 ...

普通的烙铁不太好拆贴片的LED吧?也在想如何更换它,谢谢

网友:
我是用热风枪从铝片下面加热取掉坏管,放上新管压一下焊住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用酒精灯之类的加热,但是温度可能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烙铁不太好拆贴片的LED吧?也在想如何更换它,谢谢

拆不难,直接破拆再处理焊点,装要加热主板。
非铝基板的操作相对容易,关键是烙铁头热量够(一字头比尖头好使)。

楼主:
热风枪没有,烙铁只有尖头的,没有经验,不知是铝基板还是非铝基板的

网友:
3只直接短接 再坏了就换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查,有二只不亮,还有一只是亮的,但中间有黑点。测量驱动输出电压55v,稳定。不知是管子问题?还是驱动 ...

中间有黑点的已经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