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无线电通信中常说的"频率牵引"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9-06-21):
不是激光里的频率牵引,是无线电电路,信号处理时的一种类似于干扰失真的现象。
百度不到这个概念的权威解释。

网友:
在VCO/晶体振荡电路中,振荡电路的负载为容性。振荡电路的输出的下一级输入阻抗的变化会引起振荡电路负载的变化,从而引起振荡频率的变化。
频率牵引实际上是负载牵引导致的频率漂移。

网友:
一个自由振荡器,假设频率为f1。在受到外来频率f2的干扰,当f1与f2频率接近时,f1会向f2方向变化,这就是频率牵引。f1振荡器的振荡回路Q值越低,f2进入f1振荡回路的能量越大,频率牵引现象就越厉害。
若f2接近于f1的整数分频时,也有类似的现象

网友:
频率牵引就是一个自激振荡器受到另一频率信号的干扰,最终变成“他激”振荡器的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其深远的物理效应,可能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现代物理学认为,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交换粒子产生的。
我认为,每种物质都可以看成一种精巧的物质波的自激振荡器(类比于电子电路中电磁波的自激振荡器),物质周围伴随着物质波的波动,这就是“场”。一个粒子的物质波干扰到另一个粒子的自激振荡过程(实际上是相互干扰),形成某种“牵引”或“排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