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DP49CD机 KAS01模块的修复

楼主(2019-06-21):
  该机有时打不开 偶尔开机却屏闪 进出仓不畅 碟转读不出 光头物镜上下跳动 撞击碟片
测量供电基本正常  主板上一个KAS01模块表面大面积氧化变质 并发出一股异味 疑似电解液渗漏 查阅资料该模块是DAC数模转换  按说数模转换只关系到音频 但是该模块由于向DSP芯片输送 如果出现异常就会使整机工作紊乱
拆机 将模块焊下来 进一步发现多个过孔周围的漆面异样 如图
结合闻到的异味 分析是过孔接触不良产生发热 造成漆面融化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 刮去漆面 用表测量 果然有多个过孔断路
刮漆时一定注意里面的涂层电阻 一开始我并没在意 刮着刮着感觉是电阻 万幸的是我手轻 没有遭到破坏 该模块网店有自制和升级两种 最低也要六十多元 本着修旧利废原则 决定试修一下 从网上找到图纸 按照走线点对点测其通断 难点在于双面板表笔不容易对准 经过一天忙活 用飞线把断路的线路连上 工艺自感惭愧 为了避免返工 做到一次性解决 又对电容测量 两只容量都严重不足且漏电 遂将其更换 最后上机 故障彻底排除 !

网友:
对手能力够强的。。。感觉是不是电容换钽电容比较美观一点。

网友:
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好样的。

网友:
好久没见你露一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 一台49  读碟选曲 正常,就是音质抽模块检查下 模块

网友:
高手!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那模块极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