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声音

楼主(2019-06-21):
车子空调低压气门芯漏。把制冷剂放了,换上新的气门芯,然后抽真空。加r134。感觉空调制冷效果还行。但是关了空调,熄火后,听到空调管有吱吱声音,耳朵靠近低压管听到有流水声。一直响几分钟。这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那是空调制冷剂从高压阀释放到低压管的声音,停机后还有个缓释的过程,声音响一会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现象啊,这是制冷剂在管道内流动的声音。经过膨胀阀截流产生了压力差。停机后就会听到丝丝的“水”流动的声音了。

网友:
建议到达目的地停车前的二三分钟把空调关掉,让风扇吹一会,这样能把空调蒸发箱上的冷凝水吹干,下次再开空调时就不会有那种难闻的味道了,人也能适应一下外部的环境温度,当然也就听不到制冷剂在管道里流动的声音了

楼主:
谢谢,下次开空调一定记住这些

网友:
正常现象,和家里空调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