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37小主板接口

楼主(2019-06-21):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一块1037小主板上面有个接口,六针的,分别是GND  MCLK  HDAT  KCLK  KDAT  和5V,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接口是接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插针(PS2可以与USB接口互转,即PS2接口设备可以转成USB,USB接口设备也可以转成 PS2)
PS2POWER
...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19-11-29):
学习了,论坛高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