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大家

楼主(2019-06-21):
一个电子管的灯丝供电和高压供电能用单独的牛分别提供吗?如可以,那么两个牛之间还是否设置连接电路?

网友:
一股现在我们应用的电子管(当然也有少数例外)灯丝的作用只是加热,所以应该是可以用两个单独牛分开供电。

网友:
灯丝和高压完全可以用不同的变压器,历史上成品扩音机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供电的。
至于两个变压器之间的连接我理解只有交流220V输入和屏蔽接地会连在一起。

楼主:
谢谢老师们,我又有收获了。

网友:
电子管的灯丝完全可以单独供电,就是叫做灯丝变压器,只给灯丝供电的!

网友:
完全可以单独供电,其中一个叫灯丝变压器,因为避免交流声电子管灯丝一端要接地,这样无形中两个供电就建立了联系。带有中心抽头的灯丝变压器其中心头接地同样也见立了联系。如果不接地不建立联系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