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扫盲,固定偏压的电源有稳压的必要吗?

楼主(2019-06-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建议使用稳压,如果使用稳压供应负压当市电波动的时候负压依然不动如果高了屏流增大低了屏流减小,如果不稳压的话电压高了负压随着也更深了电压低了负压随着浅了基本保持一定的屏流,不用担心负压会带来交流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否可以理解成 屏压和负栅压 要稳就都稳 要不稳就都不稳?

要看具体管子的屏流曲线。

一般五极管,屏流曲线很平的,屏流与屏压波动的关系不大,尽量使用稳压的负栅压,屏压可以不用稳压。

只要看一下特性曲线就明白了。

当然,把帘栅极电压(电流较小)进行稳压最好,屏压(电压高电流大,稳压成本高)可以不用稳压。

三极管(或五极管三极管接法时),屏流曲线的倾斜度很大,这时可以如您说得那样——要稳就都稳 要不稳就都不稳

网友:
一般不建议栅负压稳压,除非高压也稳。

网友:
一直想改固定偏压,先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C:
固定偏压的电源,不要搞得很复杂,整个电源的时间常数,要低于屏极供电的,别回来屏极电压上来了,固定偏压跟不上,电流大烧管子。

网友:
      阳极和帘栅极电压升高,固定栅负压也同时升高,从而抑制了工作电流的升高,固定栅负压采用稳压反而没有这一稳定作用。

网友:
顾名思义
固定偏压的电源要稳压的!

如楼主图,屏压是稳压的(145V),固定偏压也必须要稳压的。

网友:
因为即便不稳压波动也不算大所以不稳压也行,还有点反馈作用,但是乙类电路可能就得稳压,因为对于电源说,负荷变动比较大,所以尽量采用稳压结构。

网友:
一改全改,根本没必要

网友:
不建议固偏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偏压的电源,不要搞得很复杂,整个电源的时间常数,要低于屏极供电的,别回来屏极电压上来 ...

估计没人真正能领会老先生这段话的意思

网友:
固偏电路的稳定性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固偏电路工作不正常是要红屏的。所以越简单越不会坏,直接一个电阻调压最好。

网友D:
古老的收音机用丙电池来取得栅偏压,一小块丙电池可以用好几年(甲类放大无栅流),不漏液总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古老的收音机用丙电池来取得栅偏压,一小块丙电池可以用好几年(甲类放大无栅流),不漏液总能用。

使用丙电也是无奈,直热管共用灯丝电源,等于阴极统统接了地,自给偏压没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管子的屏流曲线。

一般五极管,屏流曲线很平的,屏流与屏压波动的关系不大,尽量使用稳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