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L 5号音箱怎么拆开?

楼主(2019-06-21):
JBL 5号音箱怎么拆开?从哪下手?
在单位找到一对JBL 5号音箱,都是好的,其中一个里面有什么东西掉了,一摇就响,但不知从哪开始拆开

楼主:
以前买不起,现在成垃圾了,呵呵

网友:
是木质的吗?看看后面什么样?哪里有缝隙,用小螺丝刀撬一撬,或许是用胶粘住的!

网友:
也许是个螺丝,别拆开,只管用就行!拆了不易复原,影响效果!这对箱子不错,我这儿能值1000以上,JBL是大牌,有人要,而且尺寸适合家用.

网友:
再拍一张后背图,上来看看!

网友:
拆卸螺丝可能在标配后面~~!猜的~!

网友:
用一根六角搬手,需焊接接长,音箱背后有孔。就从那下手。

网友:
小心翘下前网罩,就看到螺丝了,从后面是没法拆的

网友:
是的,12楼说的对,以前拆过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之前看到前网结合的比较牢没敢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之前看到前网结合的比较牢没敢动

折边处顺网眼串细绳慢慢往外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