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地线很重要:我的第二条深埋地线

楼主(2019-06-22):
经过反复试验,发现好的地线非常重要,甚至比好的天线更重要。前线买了一根1米的三角铁专用地线,挖了一个近一米的坑,将地线打下坑底,算起来总深度有2米左右,效果非常好,比接自来水管高几个档次。虽然如此,人总的比较贪心,总希望有更好的地线,所以就很后悔当时没有多花点钱买1.5米的专用地线。于是又买了一根1.5米的专用地线。但一直因为楼前有一条近两米的水泥路,不知如何越过,去年刚好赶上小区改造,楼下的水泥路全打了,我马上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动手做第两根专用地线。在水泥路下面 以预埋了两条过路线:一根是3毫米的铁丝,外套塑料和胶外套(那根黑色的线),一根是1.5平方纯铜软线(那根绿线,买了一卷花了我46元),以防止长时间损坏,即使坏了一根,还有一根备用的。为了做到极至,我还专门买了2公斤木炭,3近食盐。这根地线总深度超过第一根,先在地面挖了0.5米的坑(土太硬实在是挖不动了),再将1。5米的专用地线要入坑底。路修好后施工方0.3-0.4米的护墙里面填土种上了花草。这样算起来总深度达到2.3-2.4米。

这是埋地线的情况:

这是路修好后的情况:

网友:
看着都很爽!期待进一步分享效果!

楼主:
这是第二根地线埋线的地方

这是第二根地线的第二个出线地

这是第二根地线的第二个出线地(接到我的楼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二根地线埋线的地方

太给力了!

网友A:
做地线用这样的工艺只能算初级水平,肯花功夫力气值得赞扬。认识了地线的重要性也收获了地线带来的好处难能可贵。

网友:
矿机也是高大上!上天入地!

网友:
精神可嘉!认识到了地线的重要性,估计接收效果有很大的提高。到时再分享矿石机成品。

网友B:
住高楼的就没这条件了,找个挖坑的地方都没有。

网友C:
这地线做的不错!虽说不专业,但是业余使用已经算得上高大上了!值得推荐!
请问楼主你买的角铁规格和价格,大家好做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地线做的不错!虽说不专业,但是业余使用已经算得上高大上了!值得推荐!
请问楼主你买的角铁规格和价格 ...

我第一根买的是1米长的,第二根买的是1.5米长的。1.5米长的价格是25元,运费是10元。

只有这家有三角铁的,其他各家都是圆形的钢柱,接触面还是三角铁最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n10ik2d887c5

网友:
我的底线是用两米长的铜管埋地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地线短而粗,我直接在屋内瓷砖地上打了孔,用的是直径25mm长320mm的穿墙钻头,

这样做老婆不生气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住高楼的就没这条件了,找个挖坑的地方都没有。

我住的也是楼房4楼,室内的各种管道都是非金属的,没有一处可以接地的地方了,甚至架设天线也很困难,室外也没条件埋设地线,这样的话,制作矿石机更是无望了!坛友们有什么其它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住的也是楼房4楼,室内的各种管道都是非金属的,没有一处可以接地的地方了,甚至架设天线也很困难,室 ...

住高层就算了,平房是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地线用这样的工艺只能算初级水平,肯花功夫力气值得赞扬。认识了地线的重要性也收获了地线带来的好处难能 ...

专业的地线一是占地面积大,二是工程量大;光这两点就非我们力所能及。能做成这样应该可以满足我们收到矿石收音机的需要了。而且电阻率并不比专业的高多少。

网友F:
地线工程比较大,效果也应大大大,能量来于天地线,天地线弄好了,效果提高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线工程比较大,效果也应大大大,能量来于天地线,天地线弄好了,效果提高明显。

确实如此,虽然地线的作用大于天线,但好的地线太难做了,工程量太大。而且地线很容易腐蚀,如果想要用的久,要特别注重防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业的地线一是占地面积大,二是工程量大;光这两点就非我们力所能及。能做成这样应该可以满足我们收到矿 ...

楼主把矿石机地线做到这份上也是不容易了,不才以为楼主这个“地线系统“的最大不足是引线的连接,地下部位的连接是要铁件电焊才行的,虽然加了热熔胶,热熔胶工艺也不理想(应用喷灯加热,热熔胶不应呈堆积状),在地质条件不是很差情况下不应用盐来减阻,盐会大大缩短地线使用寿命。限于条件不力,还是要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矿石机地线做到这份上也是不容易了,不才以为楼主这个“地线系统“的最大不足是引线的连接,地下 ...

你可能看错了,引线的连接不是用热融胶粘的,而是用约7毫米直径的渡锌锣丝将60A的铜鼻固定的,外表用了热融胶覆盖,目的是防锈用的。谢谢支持!

连接部分如下图

网友G:
楼主小心引雷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小心引雷击

这是地线,不是天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地线,不是天线。

好地线比好天线更容易引雷入室,大家尽可能不要在室内接地线。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老家造房子,受电子报影响,当时的乡镇统一安装的动圈喇叭需要一头接地。在挖地基的时候就用一根8厘米的钢筋焊在脚梁上引出,然后再浇筑混凝土,老家属平原地区,开挖地基超过5米深。有天遇见强对流天气,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一个霹雳炸雷击中房屋边上一颗大树,蓝光一闪(刚好在家),埋在墙里的8厘米钢筋被雷电烧得在白墙上留下一条黑影,家里220伏受此雷影响,室内经过雷电的线路外皮全部融化,电表玻璃盖飞出十米远。吓得我腿抖几天。后来镇电工来看了,说我家房子比周边高,地线质量好(别人家地线都是随意插墙缝里)刚好我家的优质地线成了泄雷通道........虽然造成雷击需要很多外部条件,但几十年仍记忆犹新(87年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地线比好天线更容易引雷入室,大家尽可能不要在室内接地线。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老家造房子 ...

这是因为接地阻抗低,受到感应雷影响吧,不是直击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地线比好天线更容易引雷入室,大家尽可能不要在室内接地线。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老家造房子 ...

有点不可思议。电的运动方向是高电压向低电压流动,大地通常是零电压,雷电接地后电流瞬间消失,怎可通过地线返回到室内,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避雷引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地线,不是天线。

如果建筑顶部没有避雷针 带,且建筑所处地势较高的话,安装接地装置反而增大了直击雷和二次感应雷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