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师傅GT15Q101有常见的型号代换吗

楼主(2019-06-22):
问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师傅GT15Q101这个三极管能用什么常见的型号代换。

在某宝找了一下都是拆机的也没有成交记录。

网友:
电磁炉的功率管GT15Q101。

网友:
SGW25N120也行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这个管子看了一下61元一只。不行我还是买拆机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这个管子看了一下61元一只。不行我还是买拆机的吧

61元一只,抢钱?
去X宝搜25N120,全新也只几元钱。
你那个是15A的,用15N120代,就更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