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知道光头是否正常

楼主(2019-06-22):
CD光盘,就是不读盘,经验不足。请教坛中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9-6-23 09:49):
光盘放好。光盘运转。光头上下 移动。运转一会。停止不动了。光头的型号不会看。。

网友:
机器多久了?什么机器?一般是光头的问题多!

网友:
应该描述详细些,大家好帮你

网友:
要知道的话用激光功率计。一般不读盘就是激光头老化了,可以调大激光管电流再用一段时间,要么换激光管。

网友:
观察光头伺服是不是正常,如果伺服正常(光头能作上下跳动前后运动,总成也能沿导轨作牡循迹运动)而不读碟,十之八九是光头报废,例外的是蒙尘过多清洁即可。

网友:
什么型号的激光头、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 光头 老化 的原因,清洗光头换张碟片再试试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光头老化或埋汰,老化的可能大些。

楼主(2019-07-29):
是这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