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光头的检测

楼主(2019-06-22):
CD光盘机,就是不读盘。开机正常运转。就是不读碟。光头是否正常也无法断定。请教坛中高手。

网友:
这有什么不好断定的  只要光头能发射出红激光基本上就是好的

网友:
业余条件下测电流是比较准的。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看看眼图更靠谱。

网友A:
首先我得告诉你:千万不要用眼睛去直视光头(原因你应该知道)!!!
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仪表测量。就是图中的仪表。但一般如果是业余情况下都不会用仪表。
光头在通常情况下是用久了,镜头表面脏了。可用酒精小心去清洗一下(我记得有坛友用水洗大法去修光头,你可找一下作参考)。
还有就是听说在光头的附近有一可调电阻是调节光强的(但我未试过),你可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得告诉你:千万不要用眼睛去直视光头(原因你应该知道)!!!
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仪表测量。就是图中的 ...

这台仪器。是否可以割爱、、

网友:
碟片转时耳朵贴近光头,会听到光头循迹声音,如果是沙沙声就正常!带有吱吱声就不正常,具体要看用什么DSP,数字伺服有吱吱基本换光头就可以,模拟的可调板上带T电位器.特别T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台仪器。是否可以割爱、、

这台仪表里面其实很简单。原理其实象一个无源的测光表。
拆开里面就是:两个开关、几个可调电阻及固定电阻、表头大约为50微安的表头、测光头为一块光电池。
其实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仪表里面其实很简单。原理其实象一个无源的测光表。
拆开里面就是:两个开关、几个可调电阻及固定电 ...

感谢坛友。为我打开机器。。我也知道原理。如果有一个光电池,用万用表的,电流档,应该也可以。。谢谢。

网友:
可以试一试调节托盘的高度的,个人的经验,僅供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关注。。

网友B:
CD光盘机,就是不读盘。开机正常运转。就是不读碟,基本断定是激光头的问题,像这种情况只有2中可能一时主轴电机,二是激光头,根据多年经验,激光头9成概率,电机的概率很小。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光盘机,就是不读盘。开机正常运转。就是不读碟,基本断定是激光头的问题,像这种情况只有2中可能一时主轴 ...

我没有经历过CD的故障。只是有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是CD不读碟。来了兴趣。开机光盘转一下,就没有反应了,寻思,是光头没有读碟,反馈信息,所以后面的运转无法进行,老是想有一个可以检测光头的设备就可以知道,光头是否正常,但是就是万用表,也无从下手。还有就是主机电路板过来的排线,是塑料薄膜那种,是否如果拔下以后,再次插上,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经历过CD的故障。只是有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是CD不读碟。来了兴趣。开机光盘转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

不会的随便插拔,一定要对准位置不要插得铜箔脱离就行,激光头最好用清水擦洗因为它不是玻璃的,找一个能转一会不读碟的激光头,那种的老化不严重,微调一下应该还能读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随便插拔,一定要对准位置不要插得铜箔脱离就行,激光头最好用清水擦洗因为它不是玻璃的,找一个能 ...

插线没有敢拔下来,把机壳打开了。可以看见一开机光头前后动,上下动。有一个微调电阻,也来回调节了。就是不唱。。呵呵。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