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矿机声音失真好严重有办法调吗?

楼主(2019-06-22):
声音到是挺大,失真很严重。根本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偶尔一句能听清楚。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耳机,请上图。

网友:
祝贺楼主FM矿机出声 这个线路俺曾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弄出声,倒是经典的用33K电阻、不用后面两个电感的那个线路基本都弄出声了。关于声音失真,我这里本地四个调频台,也是有一个声音失真厉害,但基本可以听清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试试换个地点、调整拉杆天线长短、调节拉杆天线指向等试试。

网友:
是不是附近有干扰,换个位置试一下。

网友:
声音很大但严重失真是因为信号太强了,你可以带着机器到离发射天线远一点的地方试试。

网友B:
我也试过这个电路,把天线线圈接地断开(软耦合),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这个电路,把天线线圈接地断开(软耦合),效果要好很多。

谢老虎哥和as8233639两位老师加分。
        我住的地方玩调频矿机接收环境超好,离辽宁广播电视塔2公里多,离沈阳广播电台也不远,用楼主的电路,在家里不用天线就可以清楚收听好几套调频广播,但选择性不好,用1.2米拉杆天线,选择性有所改善,强台输出电流能达到二、三十微安,在离电视塔一公里以内,输出电流最大达到100多微安。用楼主的电路,天线线圈不接地,调整天线线圈与调谐线圈的距离可以兼顾灵敏度和选择性,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强台干扰。我用的耳机是SHH-1,两只串联700欧,用1SS106和3DQ检波效果都不错。等过几天全部完工以后发帖,请老师和坛友们指教。

网友:
天线线圈一圈与谐振线圈断开且适当调整距离试一下。

网友:
距离发射台太近了,把天线收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这个电路,把天线线圈接地断开(软耦合),效果要好很多。

香港张兄的调频矿机双线圈双调节有非常好的借鉴,也是提到了线圈弱耦合,象再生调节般,中波调强台临介点,调频调弱耦合,以上是个人想法。

网友:
信号太强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耳机,请上图。

两个SHH-1串联

网友:
试试做这个吧,会很清盺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47434
可以用PVC双连22pf做同歩双VC调台,微调上面的小vc去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