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打滑了,这次杯具了

楼主(2019-06-22):
我把WD40不小心喷拉线上了,悲剧了。洗了无水酒精不行,洗涤剂不行,涂了润滑脂,有效果,但也没彻底解决,松香还没有。我看只能换拉线了,悲剧了!!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也不知道何时哪位宣传的WD40; 结果被广泛传播并使用;再结果就是杯具碎了一地!

注意:WD40 的主要用途:它是一种除锈松动剂!常被用于锈死的螺丝;
                                       由于它的成分富含多种溶剂,所以它也有“强烈的“清洁作用;

网友:
汽油浸洗后涂抹松香粉。也可以浸洗后浸入酒精焊剂凉干。

网友B:
拉线没溶断就不错了!最好还是换一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线涂了润滑脂居然有效果?

涂的阻尼脂,死马当活马医了。也打滑,但是好不少。今天太不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线没溶断就不错了!最好还是换一条吧!

配件机,练手瞎鼓动的。就是坏了可惜了

网友:
电子爱好者应该备有松香一盒,可去乐器店有售,遇到收音机拉线打滑。上点松香粉后立竿见影!

网友:
只能用松香来处理,不行就换条拉线~~!记得更换拉线前一定要拍照备用~~~!

网友:
拉线是多间隙的,会吸收液体,洗不彻底。还是换条拉线吧。

网友:
试试用洗衣粉泡呢, 加风油精呢

网友:
拆下送干洗店洗好再绕上就行了。

网友:
换根拉线不是难事,找上拖鞋线就可以了,一般综合菜市场里都有商铺卖的,小商品市场也有。

楼主:
试了多种方法看来是无力回天了。太可惜啦,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何时哪位宣传的WD40; 结果被广泛传播并使用;再结果就是杯具碎了一地!

波段开关用这个简直一喷灵,就是我没注意喷到轴上了。应该先拆线就好了

网友:
塞进一层薄薄的海绵(或旧布)试试?我以给人家修理时碰到过拉线打滑,有人把轴承上塞进一条海绵就不打滑了,也管用

网友:
我喷到了收音机可变电容里,结果沾死了,溶解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绞尽脑汁想办法不如花几块钱买条拉线直接换了省事,自己能做到的事尽量不求人

拆件卖掉了事。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