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块单端转平衡的板子,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9-06-23):
最近想要做一台BTL功放,特在网上找了个单端转平衡图纸,画了块板,第一次画这种板,不知道走线合不合理,特来请教大家。
下面两个图,那个走线正确,

网友A:
R3 的存在只是为了原理图对称么?
无法看出 R3 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 的存在只是为了原理图对称么?
无法看出 R3 作用

你好,线路这里已有讨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2340-1-1.html

网友:
R3多余了,会造成输出负向失真。

网友A:
有 R3 并不影响电压增益,仍然是 ±1,这也就是为啥仿真看不出问题。
但看过原来的讨论,也是有人提出了 R3 的多余。

从输入偏置电压来看,R3 会导致输入偏压的影响进一步加剧,U1 输出误差更大;
从输入平衡来看,R3 也没有能起到 U1 输入阻抗相等。

如果你仿真足够细致(例如仿到了输入/输出偏压量级),就会看出区别了。

非要讲究输入平衡的话,R3 适合并接在 R5 两端,这么一来 U1/U2 就是两个完整的差动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R3 并不影响电压增益,仍然是 ±1,这也就是为啥仿真看不出问题。
但看过原来的讨论,也是有人提出 ...

俺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R3 并不影响电压增益,仍然是 ±1,这也就是为啥仿真看不出问题。
但看过原来的讨论,也是有人提出 ...

那你说说这线路怎么改才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说说这线路怎么改才合理。

没看到输入输出隔直电容的存在,所以改这个板子?
板子限定在这个尺寸上,是要做进插头里么?

另外建议好好处理下地的分布,以单点接地为好,否则功率略大就各种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输入输出隔直电容的存在,所以改这个板子?
板子限定在这个尺寸上,是要做进插头里么?

是的,板子尺寸不能太大,XLR插座现在还没画进去,按照这个不局感觉地线回路太长了,不知道有什么号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输入输出隔直电容的存在,所以改这个板子?
板子限定在这个尺寸上,是要做进插头里么?

用2142或dv134可能简单点,不过听说不hifi,这个可以换IC改变听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板子尺寸不能太大,XLR插座现在还没画进去,按照这个不局感觉地线回路太长了,不知道有什么号的建 ...

电阻换成 1/8W 直插的可以小一些,如果有可能用 0805 贴片可以更节省空间;

这还是个有源的板子,一个插头还得侧引出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对称了放大倍数就不对称,运放的基本常识。

能不能说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相放大倍数+1,阻值相同时,反相10倍,同相就是11倍。

不会啊,只是一个+-的问题。其它的都一样,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