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泰克2245A四通道示波器

楼主(2019-06-23):
16年左后购买于本论坛,原来是开机聚焦不准,满屏间断亮点,开机一段时间后正常使用。天气干燥时候恢复正常所需的时间短,天气潮湿,就长。
最近一次打开无基线,但是测量通道的字符正常显示。再后来只能显示右半屏。拆开觉得是X扫描有问题。发现X通道130V电压相连的电阻引脚发黑,于是焊接了一遍,通电,发现有两个引脚打火,烧坏了电阻,也顺便烧坏了四个场效应管中的两个P管。在一个就是U802 TEK-0401这个驱动芯片的12/13引脚并没有手册上的输出信号!故求大家:求这种场效应对换,求维修指导思路!(12/13脚没有输出扫描信号,但是1脚有扫描锯齿波输入)

楼主:
这是电路图的缩图

网友A:
你所描述的故障现像是水洗机,就是用井水或河水洗干净然后暴晒,再整容清理外表光洁如新,做个好卖相。对于这类水洗机的故障基本无解,要么卖掉要么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描述的故障现像是水洗机,就是用井水或河水洗干净然后暴晒,再整容清理外表光洁如新,做个好卖相。对于 ...

驱动电路如图,也就是焊盘周围一个大黑圈!

楼主(2022-11-10):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

我的显示失焦

没有,后来低价卖了。

网友:
老示波器不好修,即使修好校准也是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