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电牛罩 用铝的和用铁质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23):
为了减少电牛的电磁向外辐射,用何材质的金属做牛罩、机底盘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铝质的牛罩对屛闭50赫兹的电磁场效果不大。。。如果是这样,电牛外是铝制的罩能屛闭掉什么呢?

好看。。。。。。。。。。。。

网友A:
记忆里,根据屏蔽目的的不同,屏蔽体可分为静电屏蔽体、磁屏蔽体和电磁屏蔽体三种。三种屏蔽体采用的材料和功能如下:
1、静电屏蔽体:由逆磁材料(如铜、铝)制成,并和地连接。静电屏蔽体的作用是使电场终止在屏蔽体的金属表面上,并把电荷转送入地。
2、磁屏蔽体:由磁导率很高的强磁材料(如钢)制成,可把磁力线限制于屏蔽体内。
3、电磁屏蔽体:一般也采用逆磁材料(如铜、铝)制成,主要用来遏止高频电磁场的影响,使干扰场在屏蔽体内形成涡流并在屏蔽体与被保护空间的分界面上产生反射,从而大大削弱干扰场在被保护空间的场强值,达到了屏蔽效果。有时为了增强屏蔽效果,还可采用多层屏蔽体,其外层一般采用电导率高的材料,以加大反射作用,而其内层则采用磁导率高的材料,以加大涡流效应。

楼主:
有人说  铝质的牛罩对屛闭50赫兹的电磁场效果不大。。。如果是这样,电牛外是铝制的罩能屛闭掉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饰用的外罩铝不如铁,铁除了装饰作用外还有一点防磁的作用,无论电源牛还是输出牛,同时罩壁厚一些效果更 ...

如果电源牛的外罩是铝制的,那么在铝罩外边是不是会有很多磁力线泄出?在铝罩外的元件、走线等等仍会感应50赫信号??(铝制金属不能阻挡频率低的电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 数据可说明您说的这一点

简单地说  铝制金属能否阻挡 电源牛散发出的(低频)电磁场??如果不能,在装机时就要考虑  电牛附近的元件、引线防电磁感应问题。。。

网友:
铝做的牛罩主要就是为了美观吧

网友C:
电磁场是电场与磁场相互转换的过程。铁能屏蔽二者(常用的铁其实是低碳钢属于碳素结构钢)黑色金属。铝能屏蔽电场,可塑性好易于冲压成型,抗锈蚀,有色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忆里,根据屏蔽目的的不同,屏蔽体可分为静电屏蔽体、磁屏蔽体和电磁屏蔽体三种。三种屏蔽体采用的材料和 ...

您讲的很全面,谢谢您的指教!

您说的: 2、磁屏蔽体:可把磁力线限制于屏蔽体内。

实战中  如果[磁力线]泄漏,是必会对  交变磁力线通过的区域里的元件、引线构成影响。。。

再请教一下:
1.【交变磁力线】对元件、引线构成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交流声、噪声?
2.如何避免[磁力线]泄漏对元件、引线构成的影响呢?对元件、引线外边要进行哪类有效的屏蔽呢?

【静电屏】?【磁屏蔽】?【电磁屏蔽】?

网友:
我倒觉得不如对比实验以下,看看铝罩听感好还是铁的听感好。。。当然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听不出区别

网友:
铝没有磁性,铝不导磁!用铝的没有磁屏蔽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场是电场与磁场相互转换的过程。铁能屏蔽二者(常用的铁其实是低碳钢属于碳素结构钢)黑色金属。铝能屏 ...

谢谢指教!
我的底盘是2MM铝制的,和搭棚中常接输入栅的屛闭线一样,可屛闭电场,但是我的电牛是横放底盘上的,电牛磁力线正好穿过铝底盘(铝盘不屛闭磁场),这样 电牛、铝盘 下面如有元件、走线 是必会受到影响。

那么请教
1.【交变磁力线】对元件、引线构成影响(穿过铝底盘的磁力线会很强吗?),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交流声、噪声?
2.如何避免[磁力线]泄漏对元件、引线构成的影响呢?对元件、引线的外边要进行哪类有效的屏蔽呢?

【静电屏】?【磁屏蔽】?【电磁屏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我的底盘是2MM铝制的,和搭棚中常接输入栅的屛闭线一样,可屛闭电场,但是我的电牛是横放底 ...

你看看《无线电与电视》1960年第1期有关交流声的论述,  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
磁铁磁铁,没有磁铝,铝肯定对磁场没有屏蔽作用,否则飞机机舱里几乎所有涉及到的电器的机箱,都是用薄钢板制作的(看过飞机拆解的纪录片、铝板虽然比钢板轻,但屏蔽效果肯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无线电与电视》1960年第1期有关交流声的论述,  网上可以下载。

谢谢指教!

我有无线电光盘,可是我的台式电脑坏了,现在用的的是惠普笔记本 不带光驱。。。

我看错了  我没有【《无线电与电视》】
回头我求坛里  看看哪位能帮转帖一下。。。

网友:
问一下各位坛友我想pvc材质做牛罩可以吗

网友:
不就是个电牛罩吗,如你很有钱就用铜,一般的话就用铝,如你一个月就2千~3千工资就用铁皮,买一张铁皮1毫米的也就30元~50元钱,光作电牛罩,够你用一辈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铝质的牛罩对屛闭50赫兹的电磁场效果不大。。。如果是这样,电牛外是铝制的罩能屛闭掉什么呢?

铜铝对于50HZ工频来讲屏蔽效果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铝对于50HZ工频来讲屏蔽效果几乎没有

谢谢老师的指教!
因为我的输出牛、电源牛是买的,它们在底盘上的安装方向已定。。。所以要考虑电牛的电磁屛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材料作电磁屏蔽呢?因电磁波在良导体中衰减很快,把由导体表面衰减到表面值的1/e(约36.8%)处的厚 ...

您讲的很全面,谢谢您的指教!

这次我有几台胆机要做,因底盘不特别大、而电源牛功率较大,所以就要考虑对 电磁屛闭了。。。您上面讲的我全明白了,我知道了将怎样去屛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讲的很全面,谢谢您的指教!

您说的: 2、磁屏蔽体:可把磁力线限制于屏蔽体内。

1.【交变磁力线】对元件、引线构成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交流声、噪声?
    大家都知道交变磁力线遇到导线或某些元件,会使导线产生相应的感应电流,这感应电流就会对导线内固有的工作电流产生干扰。
2.如何避免[磁力线]泄漏对元件、引线构成的影响呢?对元件、引线外边要进行哪类有效的屏蔽呢?
    防止磁力线泄漏的有效措施就是用导磁材料制成的罩、壳将产生磁力线的元件密闭起来,消除源头隐患。另外,须考虑引线走向的布局,尽量远离泄漏元件;其次,引线考虑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交变磁力线】对元件、引线构成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交流声、噪声?
    大家都知道交变磁力线遇 ...

谢谢您的指教!

以前曾学习过[电磁效应],后来也学过趋肤效应等。现在要做几台功放,不涉及高频频段的屛闭问题。。。在上面各位老师的指点下,又帮我复习了一下,我明白了我接下去将如何去做。。。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全面 细致的讲解!

网友:
铝好像是高频电磁屏蔽,参考国内外老式电子管机器前级输入管的铝屏蔽罩.电牛主要是低频,用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教!
因为我的输出牛、电源牛是买的,它们在底盘上的安装方向已定。。。所以要 ...

如果是天生的布局不合理形成了干扰这就说明设计者并不是内行!

网友:
要说屏蔽我们自制的都不能完全达到屏蔽,应该变压器全封蔽在铁罩内.达到滴水不出.军机上的变压器全部是一体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天生的布局不合理形成了干扰这就说明设计者并不是内行!

谢谢老师指教!

下图是我准备安装 EL34 单端(标准-超线-三极  相互转换)功放底盘布局示意图。请您给提下意见。
这台EL34功放 准备放在最后制做;先要安装3台(PCL82、PCL86、...)标准小功放,这3台底盘布局和EL34相反,电源牛 是横立式安装、输出牛是竖立式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

下图是我准备安装 EL34 单端(标准-超线-三极  相互转换)功放底盘布局 ...

这样也可以,最好是电源牛卧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