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速度最快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9-06-23):
最近准备买一个手持数字万用表,想买个速度最近的,搜索了半天也不知道那个快,请各位老师给推荐一款,价格就不考虑了,反应快就行。

网友:
福禄克、泰克、安捷伦、三和、优利德比较快,一般可达到四次/每秒,笔者见过的安捷伦最快,可达14次/每秒。一般4次/每秒感觉就可以了,不过有些表标称快,自动量程就显得慢。优利德高端表速度还行,但与进口表比较,实实在在的印象不好!

网友:
手持号称最快的是日置425x和422x,但实际上感觉也没比fluke115快,428x据说也很快没用过,还有老的f12也很快,优利得136b+据说也很快没用过

网友:
要那么快做什么用呢?

网友A:
速度快?买34461A,最快刷新速度每秒50千次,最低配价格在9千块钱左右,加钱上顶配可以每秒200万次采样。够不够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买34461A,最快刷新速度每秒50千次,最低配价格在9千块钱左右,加钱上顶配可以每秒200万次采样。够 ...

仔细看,人家要手持的。

网友:
不差钱就买福录克187是一款精点的表,速度快测量准还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人家要手持的。

手持万用表参数里都不写刷新率呀 只有问问用过的人了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楼主不说用途是什么,只是一味追求快,其实手动档7107/7127、7129等芯片构成的数字万用表非常容易改成速度高的,代价就是耗电量大,读数可能不稳定,楼主能否承担这些代价又不肯说,那大家都别瞎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买34461A,最快刷新速度每秒50千次,最低配价格在9千块钱左右,加钱上顶配可以每秒200万次采样。够 ...

我说的是手持万用表,最起码也不用接220v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楼主不说用途是什么,只是一味追求快,其实手动档7107/7127、7129等芯片构成的数字万用表非常容 ...

就想买个现成的,速度快的,比如自动挡的测量直流电压,表笔放上,直接看出稳定数值最好,那样感觉舒服,

楼主:
187和4282都有,没感觉怎么快,还想再快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想买个现成的,速度快的,比如自动挡的测量直流电压,表笔放上,直接看出稳定数值最好,那样感觉舒服,

普通低端表难找。1000元左右,选低端福禄克115或安捷伦1230系列的表,flk115大概是4次/每秒,安捷伦1230系列大概是5次/每秒,相比之下,前者使用感觉更好。如果选优利德71系列的低端,四位半转换成3位半效果还行,价格相对低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想买个现成的,速度快的,比如自动挡的测量直流电压,表笔放上,直接看出稳定数值最好,那样感觉舒服,

你就没想过速度快的表会把你表笔与电路的接触过程中,种种不良和表笔的抖动也能表达出来,看起来更加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187和4282都有,没感觉怎么快,还想再快点。

四次/每秒以上感觉还行,flk187是4次/每秒,小日本三和的表稍好一点的是5次/每秒,用过感觉还可以。自动挡与刷新速度和档位转换速度有关,有的表手动挡比较快,但是自动换挡慢,那就不适合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