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一台无牌电磁炉

楼主(2019-06-23):
本来想买台新的电磁炉,,拿到工作的地方用,,后来想了想,还是修一台吧..我还有两套万能板没用呢,,,如果修不了,还能换芯,,,别太浪费了.无牌电磁炉,,,,是买DVD送的...赠品,,,夫人拿回来的,,我看到样貌还挺俊,,,就修这台吧....拆机发现,,,这机器用料十分足,,散热器是特大号的.还不错..

上电.开机..发现是不检锅..直接拆机..测量 散热器下面的电阻,,两个510K   完全正常....直接拆0.27U   2U  电容测了,,容量没问题...5U,,,,很少坏的,,不测了..

全板补焊一下,,,装机.上电...故障依旧...郁闷

楼主:
很久没修电磁炉了,,,,上锅..听听有没有检锅信号..  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  也测过18V  5V  都有..  维修一时陷入困境,,

有了...找到 我的神器  ,,,一测,,,灯竟然有闪...竟然是有检锅信号的...

楼主:
于是,,,瞎搞一下吧...339 旁边的绦伦拆下来测测吧.....没问题.....

还是静下心来吧,想了一阵子...我仿佛有点感觉了,,,会不会是开头不测的5UF有问题呢......直接拆下来..电桥一测..  我开头都不想信,,,,哎我就晕了.还真是它..

楼主:
还有一个新的5UF 存货...测一下..有4.9UF

换好,,上电...

这机器工作时的电流声..还真的小.....不像别的机器一样有很大的ZZ声..

至此,,,整机维修完毕...

网友:
电容也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这只能说是电容的质量问题。

网友:
这种电容也不鼓包,怎么能判断是他坏了?还是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