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10A电源基本完成,还有些细节问题在逐步解决。

楼主(2019-06-23):
电源用电子负载测试电流,我认为电流回路应该是一个环路,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可是实际上不一样,不知咋回事。请各位老师讲解。

网友:
接一个30伏300瓦的灯泡,从0伏起调,看看这电源切换电路稳定不

网友A:
电流值不一样的原因很简单,仪表误差。

这种小表头别指望它有多精确,不信就拿下来串个高精度表测试测试,基本上都会有“惊喜”。或者您把两个同样的表头串起来测试,量程内基本都会出现显示不一致的现象。

网友B:
10安培的输出对机内连接线,功率管包括水泥电阻,表头,切换电路,散热能力,变压器都是一个考验,建议你的表头使用20安的,20安有分流电阻,长时间怕这表头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值不一样的原因很简单,仪表误差。

这种小表头别指望它有多精确,不信就拿下来串个高精度表测试 ...

谢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安培的输出对机内连接线,功率管包括水泥电阻,表头,切换电路,散热能力,变压器都是一个考验,建议你的 ...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也做过一个45伏最大能到13安的电源,从变压器到整流桥2.5的线,那都巨热,不得不换4平方的线,输出10安电流下升高电压,继电器切换不好使,不得不加大滤波到20000微法,我用3个2SC3858做调整,10瓦0.25欧水泥电阻均流,水泥电阻都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一个45伏最大能到13安的电源,从变压器到整流桥2.5的线,那都巨热,不得不换4平方的线,输出10安 ...

谢谢老师的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一个45伏最大能到13安的电源,从变压器到整流桥2.5的线,那都巨热,不得不换4平方的线,输出10安 ...

大电流的电源,最好不要用继电器来切换绕组。
可控硅、固态继电器、MOS管都可以

网友(2019-12-02):
板子做的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