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ST-7收音头显示缺划问题

楼主(2019-06-24):
我的中道收音头,原来是显示正常的,前段时间显示频率的第一位如103.6缺少了1那个显示,其他正常,凑合听了大半年终于决心拆开想搞好,发现这台老机显示板有几个地方涂了胶水的地方焊点都氧化了,清理好后故障还是一样,显示驱动是TD6301A ,屏幕是荧光显示的,请问驱动这个位置是对应那个脚,如何去查?

网友:
先看看所有焊点有没有虚焊;

楼主:
谢谢资料,拆开检查,连接5脚与EL屏幕的连线发现铜箔已腐蚀,接通后可以显示了,但亮度较低,检查上拉电压正常,对地电阻无异常,同时发现6脚驱动没有电压,但上拉电阻正常,看来需要更换TD6301A了

网友:
看来也有不少年头了,铜箔都锈蚀了。恭喜修好了

楼主:
加了两天电,发现原来搞好了比较暗的1字现在逐渐亮度增加,基本上和其他笔画亮度相当,这种显示屏还需要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