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解电容用电桥无法筛选品质还是国产电容也不差?

楼主(2019-06-24):
用电桥测试了,400-450V  82tuf,大电解电容,尼吉康,日化,红宝石,还有充电器上原配的杂牌电容!
但从测量结果根本看出不哪个好哪个坏,数据上甚至国产杂牌的还比日系的好!

这种电容真的无法筛选?

测试设备同惠2821手持电桥   频率120Hz

红宝石400V 120uf(松下电源拆机电容,应该是正品)
实测容量105.37uf  ,D值0.0384

日化420V82uf(网购的,不知真假,有两种体积不同,型号一样)
实测容量77.84  D值0.0434
实测容量77.59  D值0.0440

尼吉康450V 82uf(网购,真假不知)
实测容量77.92  D值0.0330

下面的都是杂牌的,400V 82uf
实测容量79.43  D值0.0629(已经鼓包)
实测容量81.86  D值0.0431(跟上面那只一样的完好的电容)

另一个杂牌的 400V  82uf
实测容量78.44  D值0.0397

网友:
这个我也纳闷,现在不知道以什么参数来确定电阻的好坏了

网友A:
许多关键性能你这个电桥就测试不了,比方说,这只电容需要工作在几百伏,你测试过此时的参数吗?这只电容需要工作在低温或高温,你在这种环境用电桥测试过吗?................全面评价器件的性能和质量,很难用一种仪器来完成,有些测试,还需要创造对应的条件,对于普通使用者来说,难度很大。

常用的测试仪器,只能从一些主要的方面去评价具体的元器件。如果你有其他的要求,你可以根据原理自己选用或搭配仪器啊,当然这需要相当的条件。使用仪器,也不是窥一斑就能见全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多关键性能你这个电桥就测试不了,比方说,这只电容需要工作在几百伏,你测试过此时的参数吗?这只电容需 ...

我觉得也是,但是,觉得这种电容开关电源里太常见了,如果没有简便准确的方法甚至连电容是否故障都测不出来!毕竟专业的电容检测设备咱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但是,觉得这种电容开关电源里太常见了,如果没有简便准确的方法甚至连电容是否故障都测不出 ...

元件都有一定寿命的,工作一段时间怀疑的话,直接更换就行了,又不是很贵啦!

如果你想弄一个究竟,根据开关电源工作的特点,比方说工作电压比较高、工作环境温度高、电容中加载了频率较高的脉冲......,你可以自己搭配电路试一试啊。一个电吹风就可以试验高温了,把元件放在冰箱就可以试验低温了........。 说不定你这一试,有的电容就暴露出问题了。

还有,你手头的电桥也太低端,不妨弄一台频率更高、频率可调、测试信号电平可调、可以加载直流偏置的电桥,效果肯定又会好些。只是需要一些代价,权衡利弊,是否划算........。

网友:
鼓包的都测成这样,很纳闷。

这个电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都有一定寿命的,工作一段时间怀疑的话,直接更换就行了,又不是很贵啦!

如果你想弄一个究竟,根 ...

所以说,综合各种原因,这种电容还是替换法直接省钱省事!

网友:
同意3楼,都是普通应用品,品质的差距在寿命和可靠性。比例封口胶塞,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分普通注胶和真空注胶,真空注胶的(如下图,中间有突出部分)寿命就比普通的长。  好电容基本都是这种样子。

网友:
把测试频率调高,差异会放大

网友:
感觉有些故障用表还真是测不出来,直接换掉是最管用的办法。

网友(2019-10-17):
存了很多拆机大电容,话说会不会象电池一样过期?

网友:
开关电源或变频器中的电解电容,工作频率较高,不是工频,要测ESR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