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器2.7V3000F的充电实验

楼主(2019-06-24):
《鼎金》先生赠送一只超级电容器,参数2.7V3000F,收货后爱不释手。筹备原件准备充电实验。充电大方向是利用其快速充满的优势,进行实验。第一次用微波炉变压器一只,次级只用灯丝绕组;10A二极管4只带散热板,组成桥式整流。连接好电路接通220V;电容器两端电压表读数从零艰难的慢慢上升。半小时左右,二极管变压器都很热了,手都不能紧紧接触原件,电压表读数在0.9V左右。第一次遗憾结束。第2次:变压器次级1.9毫米漆包线双线并绕交流电4V,75A整流桥加散热器,3KW调压器,放了电的电容器,连接好电路接入220V电源,眼睛看着电压表,右手不离开调压器把手;电压表在15分钟左右上升到2.2V左右;这时候变压器不热,二极管散热器微热。右手将调压器电压回调,电压表读数在2分钟上升0.01V左右;半小时左右,电压上升到2.68V.断开220V电源。电压表稳定在2.66V.充电结束。

网友(2019-09-23):
引用 网友A:
标准箱18个,200元左右,相当于15元一个?

咸鱼多得很,一般是混动公交拆下的。48V165F,另一种韩国的是方的,美国的是圆的,最好买一箱的,带保护板,保护板可以剪裁到一个电容一个保护板用。两个串联就可以做电池点焊机,咸鱼也有成品卖。拿来做汽车启动电瓶非常好,6个串联,放一个月都秒起。

网友(2019-06-24):
放电时间多长

网友:
我看能不能用直流电源恒流恒压,加个秒表做这个实验?起码我能知道大约充进去多少库伦或焦耳电能了
想问问楼主下一步打算再做什么实验?放电或将其用于其他如点焊机?

网友B:
我在车上加装的6串500F并联在蓄电池上,有一回冬天发动机启动后发电机给电池和电容的充电电流把主电路的100A保险烧断了,可见内阻之低。

楼主:
放电还没有实验。放电方案还考虑出来。现在看自放电情况如何。20日下午6时2.66V,刚才2.38V.

网友C:
替代蓄电池可以,充放电次数怎样?

楼主:
作为DIY,玩超级电容器,路还很长。如何让电容器的优点充分发挥,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替代蓄电池可以,充放电次数怎样?

据说除了体积大20倍   别的优点碾压锂电池

网友:
自放电严重,手里的好几种超级电容测试一遍性能没有问题,就是自放电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替代蓄电池可以,充放电次数怎样?

这个电容的容量为:
0.5*3000*2.7^2=1.0935*10^4J=3.0375Wh

常见的3.7V、3AH手机电池的容量为
3.7*3=11.1WH

容量还是没法和锂电池比,差了好几倍。

网友:
法拉电容的性能就是大电流,做点焊机应该不错,

网友:
曾经不小心把出汗的手放到正负极之间的缝处,1.8V电把我的手烧焦了。原本要装到车上用的,果断放弃了。

网友:
曾经想用超级电容组装成储能电池用,一算容量,只能放弃了,体积和价格都不能承受。

做短时间大电流放电的应用倒是很好。

网友:
这也叫试验?你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得到了那些参数?

网友:
LZ至少发个电池的照片,再测一下充电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除了体积大20倍   别的优点碾压锂电池

你还是据说来的,几年前我也注意到超级电容,大约11年我计算过,以适合48V电动车为例,48V20AH电池放电到42V几乎完全放出全部能量差不多1度电。
使用超级电容器做在这个电压区间(56V降到42V)放出1度电,用当时淘宝上有的容量密度最高的超级电容计算,体积需要一量皮卡装。
当然现在技术高了超级电容容量密度也大了,但我想还是得用个小三轮才装得下吧

网友:
我也采购了,准备测试下

网友:
我只会赠送不怎么会搞研究,我充电是用普通充电机串联一只15w的灯泡这个适用于串联6只法拉电容,时间比较长,还有一种是用硅整调流30a直接充电 速度很快了.

网友:
这个电容自放太大 正常放几个月都有2.5以上

网友F(2019-08-10):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的容量为:
0.5*3000*2.7^2=1.0935*10^4J=3.0375Wh

我做了个放电试验,2.7V3000F旧电容,从2。6V放电到0。4V,1A放电放了差不多两小时,1.8AH放电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做了个放电试验,2.7V3000F旧电容,从2。6V放电到0。4V,1A放电放了差不多两小时,1.8AH放电结果

不同电压下用AH这个单位不直观。
简单按平均电压1.5V来算,1.5*1.8=2.7WH,折算成手机用的3.7V电池的容量约为730mAH。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B:
我在车上加装的6串500F并联在蓄电池上,有一回冬天发动机启动后发电机给电池和电容的充电电流把主电路的100 ...

发动机启动后发电机给电池和电容的充电电流把主电路的100A 保险烧坏,

这是为啥?

网友:
这应该叫试验,充电,法拉电容可以启动汽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0F 电容,一个大约要多少钱呢?

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0F 电容,一个大约要多少钱呢?

单个买30元左右。买一个48V标准箱18个,200元左右。,只是买整箱要赌一下人品,但一般都问题不大。单个买可以买内阻一致的的。

网友:
真会玩呀。

网友:
超级电容代替蓄电池的路还漫长。

网友:
超级电容自放电严重,现充现用可以。

网友(2019-12-02):
2.7V好用来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