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里的三极管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2019-06-24):
原本打算用三极管做个MOS管的驱动器,但出现了如下问题
输入50K PWM信号的脉宽是5%,可输出的脉宽变大了很多。实际测试电路用的8050/8550,9012/9013测试都是这种效果。
换了两个管子仿真要好很多,如下图:

请问这个管子用得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MOS驱动器应该使用图腾柱结构,从你图中参数来看,三极管应该是饱和了,脉冲变宽的原因是三极管饱和程度深,退饱和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驱动器应该使用图腾柱结构,从你图中参数来看,三极管应该是饱和了,脉冲变宽的原因是三极管饱和程度深 ...

好像是你说的这样,谢谢指点!
我把两个管子的分压电阻换成同型号管子CB短接做限幅,效果好了很多。
但我最开始用的不是BJT,而是用的两个小信号的MOS管,也有相同的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你说的“图腾柱结构”是什么样的?我原本是用这个电路接推挽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你说的这样,谢谢指点!
我把两个管子的分压电阻换成同型号管子CB短接做限幅,效果好了很多 ...

mos同样存在饱和问题,而且,mos的门极是有电容Cgs存在的,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所以门极电压不会跟随你的驱动信号立刻下降,所以才需要图腾柱结构的驱动,在驱动为低电平时抽走Cgs的电荷,加快关断
关于BJT和MOS的一些特性,可以找几本“电力电子器件”书看
图腾柱的结构具体的请百度,推挽也是其中一种,建议用集成驱动

网友:
R4并个小电容, 输入高电平时, 电容电压为0,加速管子导通, 当变为低电平, 电容电压反向加到b-e结,加快从导通向截止转换

网友:
集电极-基级接个小功率肖特基 防止三极管饱和即可
后级需要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