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子管收音机很少有单管2管的来复式收音机???

楼主(2019-06-24):
晶体管的单管再生来复机可以说满大街都是。为什么电子管的就没有类似的设计??

网友:
你见过几台商品来复式收音机?来复机基本上都是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的,电子管时代中国人还在动乱中,整个中国也没几个无线电爱好者,所以遗留下来的资料也不多。

网友:
来复电路除了前苏联莫斯科人及北京牌超外差式收音机中放及低放级,厂机很少使用,业余电路有很多:

网友:
第一张直流管的图纸,四十多年前我装过。

网友:
动乱时代主流是半导体收音机。电子管颠峰时代恰恰是国民生活最好的时期,爱好者有许多的单双管来复式电路略举一二。
!-V-!收音机.JPG  6U1   1K2  2P2来复式单管无与59,7.jpg

网友:
    你没有见过,只是见识少,并不是没有。
    在九十多年前,来复式单灯机是很时髦的东西,业余爱好者们很喜欢。
    先看苏联1926年无线电杂志上的一个电路。

    在那几年这种电路很多。
    我天朝那时候稍微落后一点,但是来复单灯机也是爱好者喜欢的。
    看民国廿五年(1936年)杂志上的电路。

下面又是一种当时比较典型的来复电路。

    如果翻翻老杂志,这样的电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时候,来复单灯机在无线电杂志上还有介绍,60年代随晶体管的兴起,电子管就渐渐退出。不过,那也是五、六十年前的事,年轻人不知道,也不奇怪。

网友A:
过去苏联产了一部分,例如我国仿制的,小北京,很好,据说来复式的电子管机的音量容易失控,所以造的很少。

网友:
电子管做来复电路吃力不讨好。

网友:
三四十年代电子管来复的收音机比较多!

网友:
一般简易电子管收音机做再生的多,从单管到四五管的都有,来复的要少见许多,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有待大神解答

楼主:
靠,看得眼花缭乱~~~
电子管来复加再生看起来远比晶体管的来复再生复杂。
看见多数检波以后都是用升压牛再耦合,估计难度真的大。
还有电子管的跨导,屏阻相差甚远,估计要兼顾高低频,是复杂。

网友:
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苏联产了一部分,例如我国仿制的,小北京,很好,据说来复式的电子管机的音量容易失控,所以造的很少。

中放兼低放的来复电路,在接收强力电台时,中频信号直接检波放大耦合至功放级,产生度越效应,使音量关不死,其解决办法是把音量控制电位器放在功放管栅极。

网友:
看来来复式单管机最经典!!!!!!!!!!

网友:
锅里在单胆机时代要么战乱,要么抓特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