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有些年头的DT830B万用表!

楼主(2019-06-24):
出邮费白送的,本来就是买来做捅220炸机试验的,所以也没细问是否故障机!结果买回来还真是故障机!
1.所有档位底数8,短接也是!
2.电压档测量完全错误!测量5V显示6.66,10V显示13V左右。
3.电阻档只有200欧姆档是对的,其它档位测量值也不对!有的值差10倍,有的差一半!
4.二极管档读数也是错的!
卖家在机器内部还留张纸条,上面写了两个色环电阻阻值及色环颜色,有一个R5电阻,写着9**,估计之前这表烧过,电阻烧黑了,卖家看不清阻值了!特意留了张字条在里面,方便维修?(这倒是个好习惯,看的出原主人是个仔细人)

维修过程
照例,先拆了,清洗液晶屏和转盘,装回去后,发现底数可以归零了,但其它故障依旧!
然后开始怀疑那个卖家不知是多少阻值的R5,经分析,R5应该是测量分压电阻900R,而卖家给换成了91K的,找了一个900R的换上,电阻档测量全部正常,电压档测量还是不对,但各量程测量同一电压的读数都是一样的!说明分压电阻已经正常了,电压档测量不对,是因为基准电压值是错的,但这不影响电阻档测量,因为电阻档用的比例法,不受基准电压数值影响!
拆开,测量V+--COM电压,2.8V多,正常!
测量基准电压0.664V,肯定不正常!正常值0.1V左右。关机,在线测量基准分压电阻阻值完全不对,与色环标称阻值也不符!把基准电压的分压电阻拆下再测量阻值,都正常!
2.8V电压和分压电阻阻值正常的话按理说可以产生100mv的基准电压,于是把7106的Uref+引脚和基准电压输出端之间断开,再测分压电路输出100mv,正常。说明基准分压电路是正常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莫非是7106芯片坏了? 测量Uref+和V+ 引脚阻值,4K多,又测量了另一个万用表的阻值是21K,应该是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部分损坏了,导致基准电压不正常!
还好,我还有一片7106芯片的存货,拆芯片,加个IC底座(方便日后维修或者回收芯片),插上新芯片试机,一切正常了!

这表有年头了,原主人保养的也不错,内部用料做工还可以,就是缺少保护电路,唯一的保护就只有一个保险丝!没有保护电路捅220真没多大意义!(主要想验证一下保护电路的效果)

网友A:
90年代了,这表十几块钱,但我那时候却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年代了,这表十几块钱,但我那时候却买不起!

90年代,十几块钱不少了,那会儿上学一天的伙食费才两三块钱,我们这里市里的房价才几百!

网友:
我也用过这表,是牛屎的,你这居然是dip封装,值得修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经验丰富,让找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19-08-25):
很好维修文章,受教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维修高手!

网友:
这表7106还是很不错的,我买的都是垃圾的牛屎,没见到一个硬封的

网友(2021-12-10):
我被骗了,2000年无牌的830b花了50,样子跟现在十块钱一样

网友:
DIP的7106,费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