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老式交流稳压器上拆的铁心有什么用途吗?

楼主(2019-06-24):
如图,关键是铁心在中间有4MM左右的空隙。大概150总长。
有骨架。估计是0.5片子。如果把空隙打磨了,则骨架也白费了。铜线是扁的。

网友:
电感。
空隙。

网友A:
这么大尺寸可以绕个隔离变压器,折腾的时候不怕电人

网友:
微波炉或者是金属卤化物灯镇流器的铁芯!

网友:
如果铁芯够大,可以做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尺寸可以绕个隔离变压器,折腾的时候不怕电人

隔离变压器,这间隙咋处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变压器,这间隙咋处理啊。?

需要的线圈多一些,在额定功率内没问题。

网友:
这铁芯是设计磁饱和变压器的,中间的柱未闭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变压器,这间隙咋处理啊。?

合理运用,就可以绕制交流稳压变压器。不过,不能按照常规铁芯确定圈数,需要适当的计算再辅以试验求的合适的值。可以按照高常规的绕制,多抽几个头。早前一些场合,就是利用磁饱和原理实现交流稳压的,黑白电视机上就有这种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