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这个X射线发生电路有没有错误?求大家指教。

楼主(2019-06-24):
我修安检机的组合机头,160KV,1mA的。拆开一个后拍了不少内部图片但是照片太大,我要明天才能用软件压缩上传。现在只能上传我照着内部电路结构画的电路图。这是我照葫芦画瓢画出来的。。图中左边两个变压器,上面那个是升压变压器,靠次级一端接地,另一端电压在正负之间变化,可以靠两套升压板分别得到正负高压吗?。图中最右边的电子管就代表X射线球管。图中左边上面那个变压器是升压变压器,该变压器左边输入的是逆变器输出的大约300V左右的电压,右边输出电压约5000V,然后经过两块倍压板倍压后得到正负80KV电压,输送到球管的两端。等效为160KV的灯丝发射电子加速电压。图中左边下面的变压器就是灯丝供电电压。
上面的高阻值电阻串联是测量管电压的。下面的测试点J2按理说是应该测量管电流的,但是我看不懂这个管电流电路是怎么测量的。感觉那个C29很多余,本来管电流是可以通过测量R12分压来测量到,但是R12阻值又太大了。图片我明天发。

网友:
你确定C29没画错

网友A:
不知道是如何控制160kV和1mA的?难道是调压器调整灯丝电压控制电流(1mA),调整高压供电电压控制160kV?
以前修过工业X射线探伤机,是变频变压电源驱动X射线管的。

网友B:
总的电路结构没毛病,X线机的高压分成+、-两组,对外(接地端)的电压就低1/2,耐压等级就可以降低。有些细节想探讨一下:  1)R1-R10 应该是60MΩ,你写成60mΩ 了,一来一去的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2)由此降压电阻在470k 上压降是多少、是否太高了?用什么取样?  3)X线安检仪我记得用的是软X射线,管电压应该没这么高(你说最高160 kV),你要按照技术手册确认一下;  4)X线机的灯丝回路也应该有电流检测回路,你这里是直接接灯丝了,也有可能检测回路放在灯丝变压器初级,这就是用于测量X线管管电流的。原理是通过控制灯丝电压来控制灯丝的电流,从而控制发射电子流的大小,达到控制X线管的电流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如何控制160kV和1mA的?难道是调压器调整灯丝电压控制电流(1mA),调整高压供电电压控制160kV?
...

用工频时(过去)调管电压就是调高压变压器初级电压,调管电流也是调灯丝变压器初级电压,高压端要有检测回路以测定电压、电流的值和设置值是否相等,当然有误差限制。X线探伤仪的管电压150kV是最低值吧!好像最高要有300k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工频时(过去)调管电压就是调高压变压器初级电压,调管电流也是调灯丝变压器初级电压,高压端要有检 ...

修过300kV工业X射线探伤机,据说有350kV的。

网友A:
我维修过的120kV-300kV的工业X射线探伤机都是用高频可控硅作主元件的峰值电压可调的变频脉冲驱动的。峰值电压(由闭环的可控整流确定)决定射线管的电压。而射线管的电流(工业X射线管的额定阳极电流一般是5mA)则由脉冲频率决定,也是闭环控制,脉冲宽度大约是1ms左右。启动时频率是由低变高(对应的阳流也是由小变大),最终阳流稳定在规定的5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过的120kV-300kV的工业X射线探伤机都是用高频可控硅作主元件的峰值电压可调的变频脉冲驱动的。峰值电 ...

中国在90年代末、2000年初高频调压、调流就开始应用于X线机上,现在已经没有工频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国在90年代末、2000年初高频调压、调流就开始应用于X线机上,现在已经没有工频机了。

呵呵,哪里是90年代末,我80年代修的就是高频SCR的变频调压脉冲机器!

网友:
而且80年代末已经有IGBT的机子出现了,很小巧的控制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哪里是90年代末,我80年代修的就是高频SCR的变频调压脉冲机器!

估计是进口机子,还有,医用和工业用什不同的。

“什”要改成“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进口机子,还有,医用和工业用什不同的。

国产的,丹东探伤机厂生产的,我说的是工业探伤机,给钢制压力容器焊缝拍片的。若给人拍的话就是杀手!

网友:
工业用的机子是小电流、高电压(要有穿透性),医用的低电压、高电流(电压50kV-150kV,0.5mA-800mA),电压、电流的稳定性要求高(图象要求)。

网友:
是的,工业与医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闭环控制的稳定性都会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丹东探伤机厂生产的,我说的是工业探伤机,给钢制压力容器焊缝拍片的。若给人拍的话就是杀手!

探伤机要求低,高压逆变器好做些,医用的就比较难,而且当时的国产功率器件不行,进口的很难买到(人家也刚生产没多久,像mosfet、IGBT、电容器、高频大功率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伤机要求低,高压逆变器好做些,医用的就比较难,而且当时的国产功率器件不行,进口的很难买到(人家也 ...

我见的都是在300V以内逆变然后经高压包(变压器)升压。高压包一般与射线管装在一起(一般还充六氟化硫气体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的都是在300以内逆变然后经高压包(变压器)升压。高压包一般与射线管装在一起。

医用的逆变器的逆变频率通常是15kHz左右,现在可以做到高达50k了。300的实际用一般的器件就可以做,因此国产的在90年代就做出来了。X线机逆变器的难点在于高压系统(管电压和管电流)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电压幅值又有几十千伏到1百多千伏,而且这个时间有长有短(1mS-0.5S),就是其较宽的工作范围对于控制系统的响应有较高的要求(要实时检测和调整)。医院里可不能用六氟化硫气体啊!

楼主:
肯定没错,我为了保证正确我把变压器都拆下来,磁芯都单独拆下来了就为了看清楚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的电路结构没毛病,X线机的高压分成+、-两组,对外(接地端)的电压就低1/2,耐压等级就可以降低。有些细 ...

对,那个60M欧的,我标错了,我是用电桥测量出来的。那个470K电阻是管电压的取样电阻,这样一来470K欧电阻的分压也才几十V,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安检机的射线电压不低,要高于医用检查设备,这160KV是车站用的,还有更高电压的,我公司还有450KV的。那些可能用于检查汽车之类的。

第三,根据灯丝电流来判断管电流,好像是有这个方法,但是如果靠灯丝电流来确定管电流,好像是不对,管电流测量方法在医用X光机上一般是在升压变压器次级的中间接地,串接毫安表,但是这个安检机的我没找到这种电路。最后分析线路,管电流检测电路只能是J2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那个60M欧的,我标错了,我是用电桥测量出来的。那个470K电阻是管电压的取样电阻,这样一来470K欧电 ...

安检机的管电压这么高,那X射线就不是软X线了而是能量很大的硬X射线,我也学到了一点! 管电压取样最高有60几伏,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何要这么高,像医用的有20 几伏就够了,以匹配后面的模数转换电路;J1肯定用于管电压检测,J2好像检测高压绕组的输出电压,与管电流回路是否有关系?

网友C:
C29不是多余的,因为后面是倍压电路,前面是高压变压器,变压器内阻肯定比较高,此电容随着电源电压一同变化显著地降低了电源侧的阻抗才能确保电压关系成比例对电容充放电。另外这个电流测量可能不是从变压器次级电压直接测出来的,有可能是个运算结果(模拟或者数字不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29不是多余的,因为后面是倍压电路,前面是高压变压器,变压器内阻肯定比较高,此电容随着电源电压一同变 ...

是的,估计用的是间接测量,工业用、扫扫包包什么的要求不高,只要X线管不坏就行。楼主发的这高压部分也有可能控制不好(不精确)而损坏了。

网友D:
灯丝电流不会在高压侧测量,只会在低压侧,灯丝变压器原边来间接测量,因为高压侧有-80kV电压。

管电流就是灯丝电流决定的,但是两者并没有准确的关系,由球管厂家提供一个大概的曲线关系,X光的电源要“学习”的,比如球管阴极电流1mA,查手册灯丝电流10mA,实际工作中给10mA灯丝电流,阴极电流1.2mA,下次就要降低灯丝电流了,多用几次球管电流就精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丝电流不会在高压侧测量,只会在低压侧,灯丝变压器原边来间接测量,因为高压侧有-80kV电压。

管电流 ...

在医用X线机上,X线管的电流是在高压侧测的,只不过测量点是设置在接地处,可以认为那两个测量点对地都是零电位,照楼主的电路图相当于在C8、C15之间设置电流表或电流测量装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那个60M欧的,我标错了,我是用电桥测量出来的。那个470K电阻是管电压的取样电阻,这样一来470K欧电 ...

请教:为啥安检用的X光机胶卷不会被曝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为啥安检用的X光机胶卷不会被曝光?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楼主说高压有160kV ,这么高的管电压出的X射线能量也比较高,属于硬X射线范畴,胶片肯定会曝光;而胶片不会曝光的X射线都是软X射线,软X射线的能量比较低,管电压也不用那么高;这就像医院里普通拍片、透视的X线机和乳腺拍片的X线机是不同的两种X射线机,前者出的是硬X射线,后者出的是软X射线;X线管和高压系统是不同的。也许现在用了新材料和新工艺,出软X线也需要很高的电压去轰击金属靶面才能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为啥安检用的X光机胶卷不会被曝光?

其实会被轻微曝光,但是因为安检机出射的X射线的量比较少不足以让胶片产生明显的曝光现象,所以才说不会被曝光。
分析一下,和医用的胶片做对比的话,医用胶片用了增感屏,可以大大降低曝光所需的射线量,并且医用胶片是用了相比于安检机更多的X射线才让胶片曝光。比如在胶片距离靶焦点距离差不多的情况下,要想让加装增感屏的感绿片发生明显可见的曝光现象,电压50KV,25mA的条件下需要0.1秒以上的曝光时间。而安检机那个管电压150KV,管电流1mA,首先射线出射量少很多,曝光时间差不多也是0.1秒。。曝光时间胶片有种特性,在轻微曝光下显影后不会发现有变化,这是胶片的非线性感光特点。
安检机的电压高,射线能量大,高能光子反而不容易发生光电效应让胶片曝光也是一个因素。
综合这些因素一起考虑,胶卷放到安检机里面走一次受到的辐射大约相当于让医用胶片曝光需要的辐射量的百分之一,这个量不能让胶片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也就是所谓的不会被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9不是多余的,因为后面是倍压电路,前面是高压变压器,变压器内阻肯定比较高,此电容随着电源电压一同变 ...

我觉得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电流不会在高压侧测量,只会在低压侧,灯丝变压器原边来间接测量,因为高压侧有-80kV电压。

管电流 ...

灯丝电流印象里不需要测量,灯丝需要的是给一个稳定的电压让管电流稳定。好像医用X光机的球管在更换以后需要重新标定,比如说系统会记忆原来100mA管电流需要的灯丝电压,但是对于新球管,加上这个记忆的电压不一定产生100mA管电流,可能过大可能过小,过大就会影响球管寿命。使用要重新标定一个电压出来,计算机记住这个电压,以后使用中对不同的管电流会自动输出这个灯丝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估计用的是间接测量,工业用、扫扫包包什么的要求不高,只要X线管不坏就行。楼主发的这高压部分也 ...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因为电路就是这样做的,估计就是间接测量,这个电路也是个低要求的电路。